又做了架手掷直线小飞机

楼主(2020-04-24):
做这架小飞机的初衷是每年要参加的手掷直线比赛。之前都是买的成品飞机模型,泡沫的。这种飞机模型的个体较大调试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做完了之前的那些小飞机后就开始思考手掷直线比赛用的小飞机。比赛规则要求重量不超过100克,对最低的重量没做要求。所以就突发奇想是否能用桐木做一架参加罢赛呢?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架小飞机。
这架小飞机是在弹射模型飞机套材的基础上改的。垂直尾翼加大,机翼翼展由原来的200减到150,其他的没变化(机身是3*15*290,水平尾翼是1*35*100)。做好后在机翼下方与机身连接的地方做了加强。试飞后感觉还可以(还需在无风天进行试飞、调试)。正在思考是否能把机翼的翼展进一步减小些。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垂直尾翼由原来套材里的1*35*35改为1*45*50,垂危成品的尺寸是翼尖25,翼根45,高50.

网友A:
将机翼镂空成格子,上下蒙棉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机翼镂空成格子,上下蒙棉纸。

按比赛规则是逆风顺风各飞一次,飞机太轻了逆风成绩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比赛规则是逆风顺风各飞一次,飞机太轻了逆风成绩上不去.

先降重量,如果小于100克用橡皮泥配重。

楼主:
正在考虑几个改进方案:用2mm木片做机翼同时加长尾力臂;机翼用Kfm翼型2号做同时加长尾力臂;机翼上反角加大些。

网友:
新手学习中,期待前辈更新。请问翼型都是在哪里找的?有数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