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什么卡稳定

楼主(2020-04-24):
拍4K视频用U3卡吧,三星还是闪迪呢,三星官网只有EVO,据说是TLC,大疆主推闪迪EXTREME,查不出是BLC还是TLC。各位大师都用什么卡啊

网友A:
BLC是啥……TF闪存卡只有64G以下并且读写速度还能有90M以上的才可能是MLC,而且价格非常高。SANDISK几个高速且价格贵的都是TLC,速度最快的那款可能是加了高速缓存。其他廉价低速哪怕容量不到64G的必然QLC,更别说大容量的了
航拍主要还是看速度需求,非监控用的读写量肯定比不上电脑硬盘那种动不动几个T的级别的,还没等你寿命到了不是嫌容量小了就是嫌速度慢了

网友B:
按大疆推荐的来就好,但必须买正品哦

楼主:
原本要买三星U3,但官网EVO的评价有说拍4K卡顿的.三星SSD是不错的,搞得TF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C是啥……TF闪存卡只有64G以下并且读写速度还能有90M以上的才可能是MLC,而且价格非常高。SANDISK几个高 ...

笔误,是MLC。闪迪64G以下速度都不快,看来都不是是MLC。闪迪品种太多,EXTREME还有带PRO的,64G的写入不一样,128G的写入又一样了,问客服,啥啥不知道。帮忙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大疆推荐的来就好,但必须买正品哦

选择范围太窄,就这一家能用了,不知道是兼任问题还是别家速度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误,是MLC。闪迪64G以下速度都不快,看来都不是是MLC。闪迪品种太多,EXTREME还有带PRO的,64G的写入不 ...

拍4K有A30标记的的就可以了,标称的速度没啥意义。也不用太在意是QLC还是TLC,这东西淘汰的速度远比IOPS寿命到要来得更快。即便是QLC都比机械硬盘多几倍寿命,大可放心用
不想花太多钱买高速卡也行,大疆机器内部有高速存储能在你用低速卡的时候做缓存,我试过御2插低速卡在满电到黄线前的起落时间内拍的东西不会导致缓存写满写不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4K有A30标记的的就可以了,标称的速度没啥意义。也不用太在意是QLC还是TLC,这东西淘汰的速度远比IOPS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也打错一个……A2或者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