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打印出来都是线!!

楼主(2020-04-25):
打印机表面都是一条一条的线啊!!!如图 请教大家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cura设置?还是完全靠打磨啊?用胶刷一层?费解啊,求指点!

楼主:
自顶,来大神啊!!!

网友:
热熔pla确实是这样,只有细腻不细腻的区别,而且貌似你的机器调的不是特别好

网友:
调平距离偏高了 层高可以用薄一点

网友A:
即使是千元级别的远程供料,打印pla还是很容易的,一般用0.2层厚就可以打很好。你这个效果明显不是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设置问题。
1、如果你展示的那个大的条纹面是完成后的顶层的话,你可以看看是不是顶层层数没设置好,顶层和底层是实心打印,一般设置3-5层根据你的层厚来。如果是你中断打印的话,这个面是实体中间部分,中间是填充的,本来就不是实心打印,这样的条纹间隔是正常的(填充密度也是可以设置的)。
2、打印机器口径是不是设置不对。
3、打印层厚是否设置过高,可以0.2层厚试试。
4、重叠设置是否太小。
5、温度设置是否不够高导致供料不足。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还得继续学习  我是买的装好的打印机 cura参数根据打印机说明书设置的   帮我看一下是哪些参数的问题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千元级别的远程供料,打印pla还是很容易的,一般用0.2层厚就可以打很好。你这个效果明显不是最好的状 ...

可以帮我看一下是哪些参数的问题吗  谢谢啦 图发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千元级别的远程供料,打印pla还是很容易的,一般用0.2层厚就可以打很好。你这个效果明显不是最好的状 ...

是顶层

楼主:
底面,在打印机平台上

网友B:
看起来是填充不足,设置一般默认的就可以了,检查喷嘴口径是不是偏小,提高温度,加大流量试试,有些不合格的材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填充不足,设置一般默认的就可以了,检查喷嘴口径是不是偏小,提高温度,加大流量试试,有些不合格 ...

网友C:
第一张图里是挤出机有食补,改挤出的时候没有挤出。堵头或者打印速度过快都是可能原因。底面的线纹是第一层间距太大,基础头的零位试着重新校准一下(再往下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里是挤出机有食补,改挤出的时候没有挤出。堵头或者打印速度过快都是可能原因。底面的线纹是第一层 ...

老金  你真是全能啊   谢了

网友(2020-06-24):
底层一般是喷嘴与平台间隙过大,顶层可能是挤出不足,建议把第一层和最后一层挤出改成0.1MM

网友:
让机器回原点之后把平台往上调一点

网友:
把初始层线宽设100%试试

网友:
我的断层严重

网友:
调平问题,不是参数问题,打印首层没用底垫,喷头与平台间隙稍微有点大,调的更紧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