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那点事

楼主(2020-04-25):
菜鸟请教  锂电池可以充最大的A数如何换算的?
比如1000毫安的电池 说明书上写5C  那么可以最大用多少A充电?
另外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就是容量去掉h乘上C数。比如你的1000mAH 5C,就等于1000mA×5=5000mA=5A。

网友A:
这种基础问题要善用论坛搜索,或者百度,
有提问这功夫早都搜索到了。

C是放电倍率,简单理解1C就是电池容量在1小时全部把电放出去的电流,
“比如1000毫安的电池 说明书上写5C  那么可以最大用多少A充电?”
1C就是 1A,5C充电就是5A充电
大电流充电降低电池寿命。
不过电池一般都是炸坏或者放坏的。使用5C充电可以获得一个速度和寿命比较好的平衡。

网友:
5c指最大充电电流是5倍放电倍率=1000*5=5a。通常来说以0.7c充电最为合适,对你的电池也就是1000*0.7=0.7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础问题要善用论坛搜索,或者百度,
有提问这功夫早都搜索到了。

感谢提示搜索,还好有你及时热心回帖

网友:
2楼都没分清充电倍率放电倍率就来取笑人家了。
大电流充电一个要考虑电池的发热程度,另一个要考虑导线,平衡插头那些细硅胶线,4A已经明显发热了,再高的电流有火灾隐患。

以下是百度搜索内容:

一、锂电池负极容量不足

当锂电池正极部位的负极部位容量不足时,充电时所产生的锂原子无法插入负极石墨的间层结构中,会析在负极的表面,形成结晶。

在锂电池中长期形成结晶会导致短路,这时电芯急剧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烧坏隔膜。高温会使电解液分解成气体,当压力过大时,电芯就会爆炸。

二、水份含量过高

充电时,水份可以和锂发生反应,生成氧化锂,使电芯的容量损失,易使电芯过充而生成气体,水份的分解电压较低,充电时很容易分解生成气体,当这一系列生成的气体会使电芯的内部压力增大,当电芯的外壳无法承受时,电芯就会爆炸。

三、内部短路

内部电芯短路造成大电流放电,产生大量的热,烧坏隔膜,而造成更大的短路现象,会使电解液分解成气体,内部压力过大,电芯就会爆炸。

四、锂电池过充

电芯过充电时,正极的锂过度放出会使正极的结构发生变化,而放出的锂过多也容易无法插入负极中,也容易造成负极表面析锂,而且,当电压达到4.5V以上时,电解液会分解生产大量的气体。上面种种均可能造成爆炸。

五、外部短路

外部短路可能由于正负极接错所导致,由于外部短路,电池放电电流很大,会使电芯的发热,高温会使电芯内部的隔膜收缩或完全坏坏,造成内部短路,因而爆炸。

网友:
0.7太小了,一般电池很少有用坏的,大多数还没到充放次数就炸坏了,所以一般3c充电没问题

网友:
首先要把一些基本概念搞清楚才能继续讨论,否则都是白费劲.上学时,做作业前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认真复习,然后再做题才事半功倍.

网友:
1000毫安=1安
           1X5=5安
最大5安充电,不过正常2c就可以,不然可能毁电池
       1安x2=2安
正常还是2a充比较好

网友B:
5C你可以理解为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C你可以理解为5倍

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