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双发冲浪者 (更新5.1fpv飞行)

楼主(2020-04-25):
放假前飞机都扔学校了,就带了个控回来飞模拟器,想着反正就一个月,不飞就不飞了。谁能想到居然让一场病给困家里了,尴尬,手痒啊,正好我也缺一架固定翼FPV机,那就组一个!

先上个图

一直很喜欢双发机,总感觉很稳很可靠的样子,就先拿冲浪者改一个玩玩。这机其实毛病挺多的,为啥选他呢?主要是穷,而且头一次做fpv固定翼,心里没底,炸鸡成本也小些。

配置
  电机:信天翁2207电机
  电调:好盈乐天20A
  电池:花牌3s  2200mah
  遥控接收:睿思凯X7+915
  飞控图传暂时还没买
  声明:这不是广告 ↑这些厂家一毛钱都没给我
机身目前重量820克,带飞控图传空速以后估计900克左右吧

常规的冲浪者装机很多人发过了,那我就发点改装相关的,中间有些步骤忘拍照了,大伙凑合看吧

众所周知冲浪者尾巴比较软,以前看过有人往机身里面塞空心炭杆,个人觉得不太科学,我是这样做的:
机身四面开槽+2mm炭杆+泡沫胶    完事以后机身刚度大大提升,重量仅增加了18克

再来说说这个双发电机座

本来是买了老猫家的电机座,可是那个电机座对于我的动力配置来说偏大了点,我可能是穿越机装多了吧,什么都想做到最简,于是就仿着画了一个小些的。图纸就不发了,别影响了人家生意。
顺便画了舵机镜头座

原机的平尾不可拆,带着实在是不方便,我就改成了快拆:

其实就是垂尾里面埋了尼龙螺柱+蝴蝶螺丝垫木板固定,再把舵机插头改短些,试了试挺牢固的

机翼侧的插头:

原厂的肚皮贴实在是不耐用,我用粘土模+饮料瓶+热风枪吹了一个:
先用飞机垫上保鲜膜压一个模子

再垫保鲜膜倒一下模(咋看着有点好吃的样子...)

干透了打磨一下,垫上点纸板,套上可乐瓶拿热风枪吹就行了,注意这里要用工业用的热风枪,吹头发的那种温度不够。

(我也真是闲的)

然后剪下来,打磨成磨砂的再往机身上粘,不然胶印子会透出来
成品:

很好用,石子路上降落也没问题

然后是涂装,原厂的涂装有点老气,我用自喷漆和碳纤维贴纸做了新涂装,背上电机座削掉以后光秃秃的,加了个玻纤背鳍

这个泡沫太光了,自喷漆干了以后用胶带就能局部粘下来,哪怕是少量多次喷涂也不行,所以没办法粘贴模板二次喷涂,很多地方只能用碳纤维贴纸了

试飞了一下,挺不错的,一半多油门撒手飞机就直直起飞,感觉升力很大,就像撒手一个氢气球

就是感觉飞机受风影响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太轻了??

5.1更新============================================

经过几天的等待,飞控,fpv设备终于装好了。

采用司南SN-L飞控,和以前穿越机换下来的speedybee图传+foxeer hs1190镜头,总重量940克
平飞电流4-5A,一块3s2200mah电池飞了两个起落,加起来一共26分钟,落地单片电压3.6v,空中姿态也比较稳
视频:

这个视频是用图传发射端录的,没雪花,然而悲催的是我没保存就拔插头了,视频损失了好大一段.....哎
总体感受就是...真累啊,十来分钟就得降落休息休息,也不知道别人咋能飞一个多小时的。以前常飞穿越机,这次飞这个感觉就像从赛车换成了卡车,很肉很稳的手感 有点不习惯。

图传和天线都放在机身外面,天线可以朝前折叠,携带方便。

网友:
这些厂家一毛钱都没给你,头坏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大有可为啊!

网友A:
用了一个还是两个电调?最近也想改个固定翼fpv,穿越机实在没法操控。

网友:
太可惜了,厂家一毛钱都没有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个还是两个电调?最近也想改个固定翼fpv,穿越机实在没法操控。

两个,一边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一边一个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几点改动 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我也没试过,按理说电调只要电流选够了就行

网友B:
看你的马达固定方式,好像是里面螺丝外面螺母?如果是用螺丝螺母,前面的板一层就够了,我用两层是为了应对自攻螺丝。
机身的加强,侧面可以直接利用原来的套管槽配合3mm碳纤管,这对于舵机原位安装来说也适用。中心埋管确实是低效的加强方式。
喷漆据说是先喷胶再喷底色这样比较牢,不过还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电调需要监测相位,两只电机接一起就要绝对同步了,这件事好像不容易保证。

网友:
双发可以省一个转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马达固定方式,好像是里面螺丝外面螺母?如果是用螺丝螺母,前面的板一层就够了,我用两层是为了应对 ...

受教了,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需要监测相位,两只电机接一起就要绝对同步了,这件事好像不容易保证。

嗯,就是。那就得需要两个相同的电调了。

网友C:
楼主 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续航怎么样?

目前十几~二十分钟左右,这个还要等有飞控能稳定飞行了再测,目视飞行油门忽大忽小的没啥参考意义,我用的电池也偏小

网友D:
做的真好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机座的图纸  我也打算把手里的x8改个双发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好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机座的图纸  我也打算把手里的x8改个双发玩玩

某宝直接搜 冲浪者双发电机座 就有,我那个是照着人家成品改的,图纸发出来怕被打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直接搜 冲浪者双发电机座 就有,我那个是照着人家成品改的,图纸发出来怕被打  哈哈

动手能力非常强!厉害!!!请教一下机身加2mm碳杆,这个槽拿什么工具怎么切出来的?深浅能切那么直和准…汗

网友F:
这个还是最好配起落架,不然打着浆,飞机就会完全失控,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你双发2200电池是不是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非常强!厉害!!!请教一下机身加2mm碳杆,这个槽拿什么工具怎么切出来的?深浅能切那么直和准 ...

我就是是用美工刀直接切的,上下槽跟着机身合缝慢慢切,左右槽就是原机的舵机拉杆槽,拿尺子比着加长一下就行,说实话切的眼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最好配起落架,不然打着浆,飞机就会完全失控,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你双发2200电池是不是太小了点? ...

你说的有道理,感谢提醒!电池是因为手头就这一块了,等飞控装好了在换块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感谢提醒!电池是因为手头就这一块了,等飞控装好了在换块大的

你买的什么飞控?这个机器我问过据说可以塞3s5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什么飞控?这个机器我问过据说可以塞3s5300的

我买了块司南还在路上。   5300那是真够大的哈哈,估计能飞好久了

网友G:
舵机装在尾翼部分很难调重心啊,所以很难飞,相信我,我就是这么被坑的。看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装在尾翼部分很难调重心啊,所以很难飞,相信我,我就是这么被坑的。看我帖子。

这个吧..其实因为我改了双发的关系,两个电机都在前面,还有点头重呢哈哈,现在重心调整在碳杆处,已经飞过了,贼拉好飞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非常强!厉害!!!请教一下机身加2mm碳杆,这个槽拿什么工具怎么切出来的?深浅能切那么直和准 ...

如果怕切不好槽,可以贴碳片的。

单条碳片是软的,但在上下左右都贴碳片,贴紧实了机身会硬梆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一个电调不行,两个电机不同步就会停一个电机

网友H:
泡沫用自喷漆先要上一种水漆做底漆,某宝有,喷过底漆后就能很好得附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沫用自喷漆先要上一种水漆做底漆,某宝有,喷过底漆后就能很好得附着了。

哦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切不好槽,可以贴碳片的。

单条碳片是软的,但在上下左右都贴碳片,贴紧实了机身会硬梆梆。

猫总说的有理,还有一种跟简单的方法,切三条缝塞三根5x1的碳片,效果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猫总说的有理,还有一种跟简单的方法,切三条缝塞三根5x1的碳片,效果也很好

嵌入是更好的方法,平贴是最没压力的方法。
口黑口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切不好槽,可以贴碳片的。

单条碳片是软的,但在上下左右都贴碳片,贴紧实了机身会硬梆梆。

各位都是好办法,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没问题,之前看老外的双发,就用一个电调。2205双发用一个30安的

网友J:
楼主你好,我也打算做一个双发的冲浪者,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也打算做一个双发的冲浪者,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QQ:1171843374

网友(2020-05-28):
也想做一个,很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个电调带两个用起来怎么样?

电调驱动需要检测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来控制换相节拍,而两个电机无法完全一样,所以一个电调带不了两个~~

网友(2020-12-06):
学习了,也准备改双发fpv,打算并联1300的,或者2200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2021-01-09):
你好,看了你的冲浪者帖子,很棒 很感兴趣!关于机翼和平尾的拆装,以及PFV的选择想深入学习一下,不知可否赐教。

网友:
机翼怎么改可拆卸的呀

网友:
大神!好贴~~

请问一下司南SN-L飞控接黑羊接收机的话,应该如何设置rssi显示?

网友(2022-02-02):
不知道用1806做这个双发怎样?看了一圈电机,感觉1806配6寸桨效率比较高,重量也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