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大疆控还是crossfire呢?

楼主(2020-04-25):
最近入了dji高清图传,距离远绕射能力强,以前不敢飞的地方现在很随意,但frsky控成了短板,偶尔飞到信号死角失控。
请问DJI控稳定吗?以前总看到说不稳定,不知道现在更新了固件怎么样?另外手感如何?
crossfire距离应该更远,但飞穿越也用不着那么远,只要比图传远就好,有没有用dji控的比图传先断线过?另外如果换了枫叶之类的改装天线会不会图传距离远过控?
麻烦用过的兄弟们给些意见,谢过啦!

网友:
大疆控很稳定。

网友:
到目前为止只有先断图传的情况

网友:
dji控除了对固定翼支持不够以外,没什么毛病。通道少了点而已

网友:
DJI有的东西,居然还需要考虑其他品牌?

网友A:
cf和接收机贵还没货,再一个接收机也要20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和接收机贵还没货,再一个接收机也要200一个!

我看淘宝上好像还有货的, cf+五个接收也比dji一个控便宜哈

楼主:
看评论大家一直看好dji控,那我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早知道一开始就买套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上好像还有货的, cf+五个接收也比dji一个控便宜哈

只是好像而已???进黑羊群了解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评论大家一直看好dji控,那我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早知道一开始就买套装了

黑羊一次性的东西,售后一次几个月还不一定能回来!

网友B:
从手感和造型上来说,不建议用大疆控,大黑羊crossfire比大疆要好一些^O^我就是大疆眼镜配黑羊控^O^

网友C:
换枫叶天线后遥控器信号也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感和造型上来说,不建议用大疆控,大黑羊crossfire比大疆要好一些^O^我就是大疆眼镜配黑羊控^O^

你用的什么控?我没打算用大黑羊,小黑羊就很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枫叶天线后遥控器信号也提升了

这是什么原理?遥控端的天线也没换啊

网友:
360度变成定向,范围变小,能量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我没打算用大黑羊,小黑羊就很够用了

我用jumper t16配大黑羊

楼主:
某宝问了一圈确实没货,看来只能再添一个控了囧

网友D:
黑羊一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羊一次性

总看到黑羊一次性的说法,不过接收机有这么容易坏吗?我手头十几个各种品牌的接收机正常使用都没坏过,如果是炸坏的那就换新的,没指望还能返厂修好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羊一次性

还是说黑羊的接收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遥控端的天线也没换啊

天空端就是接收机,天线好,信号不就好了吗

网友:
黑羊肯定比大疆好   绕射能力和距离   坏不坏看运气  我一直都OK  坏了也没想着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羊一次性的东西,售后一次几个月还不一定能回来!

我的黑羊售后一年都没有回来

网友:
和楼主一样,老控折腾半天,最后还是入了大疆。

网友:
大疆控可以,刚入了畅飞套,比我以前的乐迪控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