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控問題

楼主(2020-04-25):
飛控接收機串口出問題可以更換串口嗎

网友A:
可以吧,端口设置下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是matek f405-std該怎麼設定跟改串口請問有哪大大可以告訴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B:
查找飞控资料,找个空闲的串口接上接收机,然后在betaflight里面设置相应的串口为数字接收机(sbus或者ibus),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