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直升机推荐哪几款

楼主(2020-04-25):
新人入坑,越入越深。准备上500级,各位大神有什么推荐机型。飞控加持,不考虑炸机成本。看了泰世x5,亚拓500,小罗,sab570s...杂七杂八,求老手推荐一下。

网友:
欢迎入坑!恭喜恭喜!

网友:
我正在出亚拓550X,值得你考虑。

网友A:
不炸机的话,可以看看logo550或者sab570,不过这两种都是550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炸机的话,可以看看logo550或者sab570,不过这两种都是550级的

嗯,那泰世X5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泰世X5怎么样呢?

X5好飞 震动小 就是内部维修不容易

网友:
喜欢暴力练习 比如自旋钟摆的 选TG520
喜欢柔美飞行感觉的 选XL520或者LOGO
喜欢SAB外形且承受得起尾管费用的选SAB
X5性能很好 震动很小 就是窄机身给人很难维修的感觉

网友:
我是担心X5炸鸡维修困难 出了X5

我是因为TG手感太硬 出掉TG

现在在飞XL 很喜欢 现在就喜欢LOGO这种风格的飞机

网友:
LZ还有一个选择:LOGO600 飞越配件 其实炸鸡费用不高

网友:
飞控一旦死机,也不用修机了,整体换。

网友:
对于楼主来说 只要看外形就行了

网友:
有飞控不炸鸡的话,LZ觉得哪个好看选哪个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入x5

网友B:
x5是55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是550级别的

嗯,新x5v2是550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