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5):
家里小孩的玩具车,换了个新电池,充满电玩具上用1-2分钟就开始断电,要等1-2秒又有电
然后有电2秒左右又断电,等2秒又有电,如此循环,用万用表测了,电池电压正常, 这是为什么呢?是电流不够吗?和旧电池是同型号,同容量,同电压的呀。

网友:
恭喜你买到了鸡中有鸡,蛋中有蛋

网友A:
应该是放电不行,c数不够?

网友B:
放电电流不足。。。

网友:
是普通电池吗?你可能换了一组出厂日期太靠前的电池。

网友:
建议测一下负载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不足。。。

换的动力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放电不行,c数不够?

换的动力电池呀

网友:
电池没问题,就是电池太强,电调过热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