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甩尾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我的富丽380在普通模式下飞行,定点自旋,尾巴锁的很好。但是猛推螺距(其实也不算很猛)尾巴立马向右甩,然后又被陀螺仪迅速修正回位。我试着调高调低锁尾感度,均不见效。又试着调高调低锁尾螺距补偿值,情况似乎有些变化。(但不一定向好发展,仍未完全消除问题)。很疑惑,到底要设置哪个数值!
我用KBAR和SK540两个陀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SK540的情况似乎要好很多。

KBAR设置参数

KBAR设置参数

SK540设置参数

SK540设置参数

380镇楼

380镇楼

网友A:
普通模式下低转速要是这样的,3d模式提高转速正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下低转速要是这样的,3d模式提高转速正常就可以了

在3米左右的低空悬停,普通模式下油门60%左右低转速测试的。在这种模式下甩尾的情况属于正常的?

网友:
碰上这种问题 有时候就是调整转速试试运气

网友:
我X3用K8  也是这样的反应 后面把集体螺距拉到25  感度稍微高点就没啥大问题了   我用的微舵 锁尾

网友:
k8锁尾好起码85%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3米左右的低空悬停,普通模式下油门60%左右低转速测试的。在这种模式下甩尾的情况属于正常的?

是的,普通模式60的油门锁尾能好到哪去,大螺距不甩才不正常

网友:
好赢电调吧。提高油门值到70%吧,感觉好赢的标定转速偏低。

网友:
sk540我以前用过 锁尾好的一米

网友:
有原图不??看不太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同求原图,邮箱1480496699@qq.com,万分感激

网友:
k8用在小鸡上效果不太好,可以试试n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