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加油,抖得厉害,抽风,求解?

楼主(2020-04-25):
跳楼过后加油回正,还有就是横滚转向后加油回正,都会出现飞机抽几下,会改变原来的姿势,yaw,pitch,roll感觉都会改变,很是吓人。不管是小小圈机如小鲸鱼,兔机,mobula,还是3寸机,如小天鹅,格普px3,beetle,betaFPV等等,我飞过很多机架,很多飞控了,也用各种默认pid,大神pid飞过很多年了(自己不太会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有的飞机比较明显,有的相对好一点。。请问这种情况需要调什么,怎么调啊,不希望用手法避免,因为手法不够好,哈哈哈。。。大家交流下。。

视频来了看1分零6秒。。抽一下。。https://b23.tv/CKMk81

网友:
飞塔减震,看看

网友:
PID同时降四分之一试试

网友A:
加油抖,是P高了。大幅roll或者pitch之后回弹,是D低了。正常飞油门不变,不roll不pitch也抖,是I高了。

网友:
应该是洗桨吧,配合黑盒调好PID会有明显改善,然后开RPM滤波,最后配合TPA会有很大改善。不可能百分百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抖,是P高了。大幅roll或者pitch之后回弹,是D低了。正常飞油门不变,不roll不pitch也抖,是I高了。

谢谢赐教,简单明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油抖,是P高了。大幅roll或者pitch之后回弹,是D低了。正常飞油门不变,不roll不pitch也抖,是I高了。

请教一下,全新装的机子,急拐弯抖动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全新装的机子,急拐弯抖动该怎么调?

急转弯抖一般是洗桨或者P/D比值高,开启rpm滤波,尝试调低P/D.

楼主:
自顶,大神帮忙看下视频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A:
加油抖,是P高了。大幅roll或者pitch之后回弹,是D低了。正常飞油门不变,不roll不pitch也抖,是I高了。

请问yaw轴回弹怎么办调?
还有yaw轴快速打杆会抽风甚至升天怎么办啊?

网友:
我是新手,不懂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