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尾有刷增加输出功率,尾有刷改尾无刷

楼主(2020-04-26):
以下内容非原创,是学习到的东西再次分享。

上图是伟力k110增加尾有刷输出功率后的图

如上图:
1:00A8C是尾电机的mos管
2:尾电机的信号点
3:主电机用有刷电机的时候,主电机的mos管
4:有刷主电机信号点
5:有刷主电机信号线
6:有刷主电机插头

改装步骤:
切断6信号线,将2任意一点连到4,尾电机插头插到5。

上面四图是改尾无刷后的图。我改了N久改不成功,最后是朋友帮忙改成功的,失败原因是刷电调刷错固件。

1:电机是0603
2:为了省钱,电调没买XP-3A,买的是更便宜的MX-3A,后面还买了一种绿色的,介绍是XP3,实际不是XP3,我一直都是刷各种版本XP3,一直不成功,最终是朋友帮忙弄好。
3:方法,主电调尾电调正负极并联,2接到尾电调信号点。刷电调参考SUV大神发的帖子

网友:
好帖,顶,我明天试试尾电机加大电流

网友:
非常详细,简单易懂

网友:
何时才分解一个无刷尾电机改造全过程

网友:
厉害了word哥,期待暴力飞行视频

网友A:
楼主,我在纠结0603,和朗宇0705,用那个做尾电机好?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碳主轴耐用还是钢的耐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碳主轴耐用还是钢的耐用呀

耐用是钢轴,就算弯曲,可以锤锤打打,但是碳轴好用,很轻,又直,放心也不是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在纠结0603,和朗宇0705,用那个做尾电机好?

我用朗宇0705锁尾大螺距尾巴还是有点甩,最大电流应该不会超过2A,感觉电机功率还是不够,亚拓150同样大小的飞机用的是1103电机2s的,后来买了一个1103 15000kv 1s的,有空装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朗宇0705锁尾大螺距尾巴还是有点甩,最大电流应该不会超过2A,感觉电机功率还是不够,亚拓150同样大 ...

我买了0803,不知道情况如何,11系列的太重,不怕惯性太大,影响锁尾

网友:
技术贴顶
我也改改

网友D:
改完一樣裝1s720尾電機嗎?還是要換馬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0803,不知道情况如何,11系列的太重,不怕惯性太大,影响锁尾

1103 3.2g,0703应该是2.几克,只是重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完一樣裝1s720尾電機嗎?還是要換馬達呢

我还没换电机,我准备试试伟力K120的尾电机,弄个1S电的。

网友E:
楼主,XP-3A 电调需要刷程序吗?K110主板取尾电机信号需要把6点截断吗链接2到4点?楼主是2S还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XP-3A 电调需要刷程序吗?K110主板取尾电机信号需要把6点截断吗链接2到4点?楼主是2S还是1S

3A电调有多种,要刷对应固件。我买的,介绍是xp-3A,实际不是,把我搞得半死。买电调,要么叫卖家刷好,要么自己刷,反正就是要刷。
我用1S电。怎么连线你再仔细看1楼吧。

网友(2020-05-26):
楼主无刷电机上不是有三个电线吗,你是用了两根?

网友:
请教楼主MX-3A刷哪个固件? 可以分享一下参数设定吗?

网友(2020-07-04):
兄弟,mcpx主板懂吗?

网友F(2020-11-20):
尾电机信号点 有两处吗?
为什么2有两个箭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尾电机信号点 有两处吗?
为什么2有两个箭头?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这两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是三个点,还有一个点在芯片引脚上,只是他知道基本没人会没事碰芯片,所以没标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这两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是三个点,还有一个点在芯片引脚上,只是他知道基 ...

哦,感谢

网友(2020-12-23):
问一下SUN电调程序在哪里下载?

网友:
有这无刷尾座出吗??

网友(2021-02-26):
楼主你好我用的也是这种绿色的xp-3a,刷XP-3A程序不能用,请问是刷哪种程序刷好的

屏幕截图 2021-02-26

网友:
已改,非常好

网友:
0603是多少kv的?

网友(2021-04-05):
求问mx3a刷哪个固件
来自微站

网友H(2021-07-01):
改有刷加大功率吗 ?

网友I:
楼主 请教一下,伟力K120和14SG丟频后,主板只能红灯长亮,没有蓝灯,对不起频,啥原因,有无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请教一下,伟力K120和14SG丟频后,主板只能红灯长亮,没有蓝灯,对不起频,啥原因,有无解决办法?

我没有K120,没有14SG,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K120,没有14SG,帮不了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改有刷加大功率吗 ?

改了有刷大功率,现在锁尾挺好的。只要再做好鱼眼盘的润滑,就没有什么锁不住尾的担忧了。
来自微站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改了有刷大功率,现在锁尾挺好的。只要再做好鱼眼盘的润滑,就没有什么锁不住尾的担忧了。

鱼眼盘的润滑,会影响锁尾 ?

网友:
引用 网友H:
鱼眼盘的润滑,会影响锁尾 ?

我的k110装的是v120d02s倾斜盘,中心是铜鱼眼轴承,润滑不好主轴会通过摩擦力带动倾斜盘跟随,导致尾桨需要补偿的反作用力变大,锁尾就不好了。
来自微站

网友K:
我也买了不是xp的3a电调,感觉锁尾还行,暴力拉就锁不住了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K:
我也买了不是xp的3a电调,感觉锁尾还行,暴力拉就锁不住了

你好,可以推荐一下你买的3a电调的型号和需要刷的固件吗?

网友(2022-08-21):
楼主,这个尾无刷电调怎么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2023-09-11):
方案一也用于修复烧毁的尾mos,我试过
闲下来试下改无刷,没改过好像玩K110的生涯不完整

网友(2023-11-23):
感谢分享,今晚回去就增加尾有刷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