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连炸

楼主(2020-04-26):
飞了3年的K120,现在停产了,好些配件都没有卖的。将就着炸完手上的配件算数,玩到报废为止!

网友A:
不怕掉在树上弄不下来?120除了主板没货,其余配件还是买的到,在飞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
我三架120新机都被我炸了,目前只修复好了一台,换了华科尔那个12MM短的内转电机,还不错,动力足,对电池损伤少一点,用1405电机太伤电池了飞完电池都是汤的

网友:
主板坏了没得飞

网友:
更新换代太快了

网友:
报废多可惜,占坑回收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掉在树上弄不下来?120除了主板没货,其余配件还是买的到,在飞十年都没问题

只是偶尔在这里试一下,掉树上很麻烦的。主板,电池都买不到了,去年6月份买的一块主板还是PCB线路断了修过的。

网友:
炸不坏,耐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偶尔在这里试一下,掉树上很麻烦的。主板,电池都买不到了,去年6月份买的一块主板还是PCB线路断了修 ...

除了主板,其他配件都能买到。我也是日常飞120

网友:
这飞机都停产了?我买回来两年还没怎么飞过……现在小鸡都飞什么了啊?

网友:
用的啥舵机?

楼主:
原装舵机,没改过,以下改过的部位图片说明

1. PCB整体封上一层树脂
2. 个别位置试用704密封
3. 换了银燕12A电调,比原装的有力
4. 舵臂切一刀泄力,百炸不坏
5. 塑料固定环泄力
6. 尾电机线扎住舵机壳

蓝色圈住的是不同批次的舵机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板,其他配件都能买到。我也是日常飞120

就是主板坏了,没法飞了

网友:
小机飞的轻松,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板,其他配件都能买到。我也是日常飞120

主板坏了怎么办,锁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舵机,没改过,以下改过的部位图片说明

1. PCB整体封上一层树脂

12A的电调,电机不会发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