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f14装机推力损失怎么就那么大呐,

楼主(2020-04-26):
80f14装机推力损失怎么就那么大呐,
用飞翼内传70测试,果奔有2500+,装到80 14上面就只剩1650了,用牛皮纸卷了吹气筒插到涵道后面也一样,按说这机直筒进气道进气效率应该不差,然而这损失率都达到1/3了
80 14原装80a80机组单台装机推力也只有1850左右

直通进出气,也有与涵道距离不远的偷气口效率不应该比新款70肥电低呀,然而同一个内转70机组装在新款70肥电上装机推力有2000+,

测试数据
      飞翼80f14测试
      飞翼100a电调+原厂80涵道+天地飞新款9通接收   不带电池4292g
      飞翼100a电调(换原装80a电调推力基本不变)+原厂80涵道+林大师6s6000电池     双发顶称3700g
      飞翼100a电调+原厂80涵道+富力6s5000-70c电池      双发装机顶称3700-3800g   富力6s5000-70c电池一组792g  两组1584g 飞行重量5876g
      推比 3700/5876= 0.63

       飞翼80外传 80a版7238(80f14上的)涵道标称重量318g

  使用70内转
  装机推力 1650*2=3300

  使用一组富力5000
  减少重量 78+792=870
  飞行重量   5876-870=5006
  推比 3300/5006=0.66

  使用两组格式3300
   减少重量 (792-500)*2=584 +78=662
  飞行重量   5876-662=5214
  推比     3300/5214=0.633
貌似换内转70再把电池也跟着缩一缩能少量减轻飞行重量并不会降低整体推比,然而这推进效率简直不能看

献祝 阿库雅

献祝 阿库雅

楼主:
最后,只要是个能上天的前三点机体就一定可以关油滑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只要是个能上天的前三点机体就一定可以关油滑降

f104表示不服

楼主:
只要速度高度距离够有什么办不到的

网友:
寡妇制造者你以为说着玩儿的,不过模型么,关油之后速度没问题降就是了。

网友A:
啥70内转涵道只有1.6kg的推力。FMS最新的70涵道推力上2kg没有点问题。

网友:
唇口的原因?

楼主:
唇口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70内转涵道只有1.6kg的推力。FMS最新的70涵道推力上2kg没有点问题。

装机推力和果奔推力不是一回事,飞翼70内转果奔能吹出2500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推力和果奔推力不是一回事,飞翼70内转果奔能吹出2500来~~~~~~~~~~

F14的设计可能有问题,需要增加进气口什么的。在FMS的70F16上实测,涵道是能到2+的。

网友:
进气口打磨圆润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