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 模拟器(WIN)版本有没有办法换在新电脑上使用

楼主(2020-04-26):
之前买过NEXT
模拟器
,WIN版和苹果版都买过。WIN版因为机子不行太卡,换一台还是太卡,可能2台都被记录。有没有高手知道,能否在官网上换成授权新电脑,账号的密码都在的。已经有苹果版,实在不想再花钱,但是之前买的WIN版也没爽过,现在换新机还是想用起来,有没有大神有了解过的指导一下。先谢!

网友A:
可以去官网论坛和管理员说,他能帮你把之前的机器解绑。

楼主:
论坛?英文?

网友B:
账号绑定那页面,有个显卡代码什么来着,解除绑定就可以绑新的电脑

网友C:
把装过电脑的一解绑就行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英文?
英文,那管理员整天都在线,很多人找他解决问题的。我是重装过系统,一直只在笔记本上。重装时没卸载,服务器就当成用在一个机器上占用了一次机会。楼下说的那方法估计可行,自己解绑硬件。

楼主:
搞懂了,在已经安装的旧机子上,序列号那一页,按O键,然后删除捆绑。到新的电脑上重新输入序列号和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D(2020-08-03):
楼主,请教一下,next模拟器里面的直机模型都是无副翼的机子嘛?有没有老的有副翼机型比如亚拓450SE

网友E:
就是弄不明白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