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视飞 vs FPV

楼主(2020-04-27):
各位觉得目视飞和FPV哪个更难呢?

目前我从FPV载机改成像真机载机,因为之前一直FPV,所以起降什么的完全无压力,现在改玩目视飞,起飞感觉还行,但是降落好难啊,各种撞电线杆子。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一样觉得目视飞比FPV难呢? 而且FPV没办法欣赏飞机在空中的姿态,飞的好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网友A:
我也这么觉得,我玩fpv以前没有固定翼航模的基础,稍微练练模拟器基本上就可以起降了,但是感觉目视判断姿态非常困难,更别说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觉得,我玩fpv以前没有固定翼航模的基础,稍微练练模拟器基本上就可以起降了,但是感觉目视判断姿 ...

目视飞,空中我感觉还好,就是降落比较头大,容易撞在路边和路牌上,还有电线杆子

网友B:
没有规划好降落路线,多练练五边航线和低空通场,其实就是一个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规划好降落路线,多练练五边航线和低空通场,其实就是一个字,练!!!

确实。练的太少,而且航线规划非常重要

网友:
我觉得fpv简单得多,可能是我有穿越机的基本吧。大前年我刚入固定翼fpv时直接就能飞,毫无压力。而目视就不会了会打反舵,后来练习了很多很多才勉强会目视起降。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fpv更简单一点。

网友:
目视,有时候可能看不清姿态

网友:
比如大风

网友C:
我两者都会,哪种方便就用哪种,但是需要精准降落还是要看屏幕。不过我们飞固定翼fpv选择的场地都是很大的,至少是有100*100*100m的三维空间。做领航机还是很爽的,第一,后面的一大群飞机无怨无悔的跟着你,第二拍出来全部都是你的专辑,第三,拉人入坑就需要漂亮飞机,视频里面是一架贴满了纤维胶带或者是白板机,没人愿意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者都会,哪种方便就用哪种,但是需要精准降落还是要看屏幕。不过我们飞固定翼fpv选择的场地都是很大的 ...

嗯,FPV降落挺方便的,编队玩也不错,我们这全是路灯和树杈子,目视飞降落时很难完美避开这些玩意

网友:
四轴穿越飞的很多,固定翼一直目视飞没有fpv过。固定翼飞了十多年水平还可以。哪天试试固定翼fpv怎么飞!

网友D:
夜航降落最刺激,眼睛不够用,要来回看飞机和屏幕,飞机上各种灯,但是不好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夜航降落最刺激,眼睛不够用,要来回看飞机和屏幕,飞机上各种灯,但是不好分辨

你现在飞什么载机

网友:
有灯杆,睇屏降落可避开,带眼镜更好,我没有装飞控,多练几次就行了,水机FPV降落更好,无路面降的压力

网友:
有道理,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目视飞,虽然学得只是皮毛~~

网友(2020-10-07):
目视入门,目视降落无压力。前一阵子用布伦特飞fpv,看屏幕飞找不着飞机,然后上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