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适合新手第一次简单制作的“新手乐2号”平板双翼机

楼主(2020-04-27):
大家好,
不知道模友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额,第一架成功飞行的飞机?
由于我航模入门是自己摸索,我的第一架成功飞行的是双翼机,成功的喜悦让我后来制作了很多架。
---------
在和很多新手模友聊天中,机翼的翼型就像一道门槛,让新手为难,
这次制作的这架双翼机,我干脆就弄平板翼型的,这没难度了吧?
材料全部使用5mm的kt板,
设备是普通是接收机,2个4g舵机,1s 8520减速组,动力不太足够。建议上2s无刷的。
试飞结果是非常好飞的。
先上完成图

试飞视频,非常好飞的飞机

下面是制作过程

1,上翼制作,飞机是无图纸制作,需要先在kt板上画图

切出

2,制作下翼

下翼切出,上下机翼这样就切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3,用纤维胶带加强机翼前缘,有条件的模友也可以用碳片

上下机翼都贴胶带加强

4,用热熔胶对接机翼

机翼要有8度以上的上反角

5,制作机身,机身那3度机翼安装角很重要,模友切记切记

切出机身后用碳片加强

用热熔胶粘好

再用纤维胶带加强韧性

6,用切出的机身,在kt板上描出左右两块机头,作为设备安装部和配重用

切出

用热熔胶贴好

7,制作上翼的机身翼撑

切记要有3度的机翼安装角。

kt板很脆弱,一些关键部位都要用纤维胶带加强

贴在机身,记得上下翼要错开3厘米安装,其实不错开也可以飞,模友自己尝试。

8,安装下翼

安装上翼

9,制作翼撑

纤维胶带加强

贴上下机翼

10,制作平尾

11,制作垂尾,垂尾舵面制作过程忘记拍照了,模友见谅

12,把平尾和垂尾安装到机身,

13,安装垂尾舵面

14,简单的双翼飞机机身就这样制作完毕,

15,等待安装设备

【完】

网友A:
看着简单,没有一定的水平大多做了飞不起来。无副翼的小飞机对重心什么的要求很高,如果加个副翼用2s无刷电机估计很多人就能飞起来了。

网友:
我的 还是龙升飘飘机  第一次飞的时候  差点到人家房顶

网友:
是个很好的入门机

网友:
赞,绝对的新手福音

网友:
又出新作品造福模友!

网友:
估计75~85g

网友B:
好久没见大神发帖了。不过现在新手比起完全自制,更喜欢改手抛呢

网友C:
很详细!很好!要是搞一架后推型的会对新手更友好!

网友D:
请问是用什么遥控呢?接受电调是一体的么?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简单,没有一定的水平大多做了飞不起来。无副翼的小飞机对重心什么的要求很高,如果加个副翼用2s无刷电 ...

是的,这个用2s加副翼能飞的很悠闲,我用1s的,感觉动力不是很充足,飞起来需要一定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用什么遥控呢?接受电调是一体的么?感谢解答!

你好, 我用的是华科尔d7e,这集成了电调的接收机是高手自制的,模友可以用普通的接收机和电调代替,d7e遥控器买来后需要改造很多东西,我比较推荐用富斯I6,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很好!要是搞一架后推型的会对新手更友好!

可以按我的制作过程改装成后推的,很简单,只要记住机翼安装角要3度就好,其它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见大神发帖了。不过现在新手比起完全自制,更喜欢改手抛呢

手抛确实会改上瘾,我最近在研究要把手抛的机身怎么切,才能改造成零式战斗机

楼主:
厉害,重量查对了

网友E:
不懂就问,3度安装角是切机身是前后高度决定的那个角度吗?也就是机翼前后缘连成的线和水平方向的夹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就问,3度安装角是切机身是前后高度决定的那个角度吗?也就是机翼前后缘连成的线和水平方向的夹角吗?

看图这安装角估计是,机翼对机身的一个上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