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 超声波 按照教程弄了但是地面站是没有显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4-27):
arduin 超声波 按照教程弄了但是地面站是没有显示是什么情况?
换了地面站也没有显示
再三确认没有链接错误
有没有做过的请教一下
谢谢!

楼主:
用的是pix飞控

网友:
慢慢调试程序咯,从供电检查起,玩嵌入系统不是刷好固件就完事的。

网友(2020-08-28):
我也不懂,折腾半天和你一样,帮顶

网友:
上星期折腾一天才搅好,留意那RNGFND参数要一些设定,reboot。再看声纳,距离的数据,有就成功。

网友:
误会了,以为是安装,原来是单片机 制作超声波,这个不憧,我卖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