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架简单的涵道机。胡子

楼主(2020-04-27):
手上有两颗古董70涵道,本来想做一架木结构黑鸟。
可是测完推力,凉了。有图有真相。6s最大推力1500g。
转而制作一家kt吧。
机长1200mm
翼展900mm
电池用6s2600
起飞重量1300g

网友A:
老铁,你不会只用30a的电调测试吧。70涵道最大电流超过6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你不会只用30a的电调测试吧。70涵道最大电流超过60A.

那是好赢80A的电调啊

楼主:
我都怀疑我买的功率计有问题。最大实时电流才32A

网友:
这是协和吧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参照这个视频里的机型自己改改做的

网友:
速度怎么样

楼主:
还没飞,飞了就知道了

网友B:
以你的水平,做这种外形的机子,你有点敷衍啊!

网友C:
果然,精致的飞机做累了,都需要做个板机缓解一下。垂尾小了,建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的水平,做这种外形的机子,你有点敷衍啊!

哈哈哈,那不得调节一下,天天做复杂的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精致的飞机做累了,都需要做个板机缓解一下。垂尾小了,建议加大

这些机子制作速度快,不操心,炸了再整就是了。用来尝试是不错的选择。那种一弄做两三个月的就不敢胡整了,哈哈哈

网友:
俺期待你的  试飞视频

网友:
这个我喜欢,,有空的时候仿一只。简洁也是一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