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三通小可爱,轻木慢飞小大脚。胡子

楼主(2020-04-27):
制作了一个小可爱,大大的脚丫,半漏的骨架。再加上襟翼。它的出生就是为了飞的休闲!
翼展1000mm
2206电机
2s电池
9寸慢飞桨

机身出形啦

小小的电机固定好

固定上机翼,白色的是吹塑纸。里面是轻木的翼梁和翼肋

各个角度拍襟翼,慢慢飞不着急

加上挡风玻璃和斜撑,这个可爱的越野飞机完成咯。可以忽视下面的铁钩,那是窝的挂墙铁丝!

网友A:
上反角小点甚至取消比较好,这本身就是上单翼,没必要这么大的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小点甚至取消比较好,这本身就是上单翼,没必要这么大的上反角。

因为是3通的,襟翼是固定的。没有副翼。所以做的上反。

网友:
有图纸吗,多大电池?

网友:
这是自己切得套材吗?

网友:
飞机做的做工真棒,很漂亮,襟翼的角度有点大了,,注意失速,风大不要飞哈

网友:
这是自己切得套材吗

网友B:
还是自己手工切得?  厉害

网友:
这襟翼可能会导致升力在不中油门间过大,而抬头严重。

网友C:
同楼上想法,这个襟翼好像不是靠下拉可以抓回来的

网友:
还有风挡玻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手工切得?  厉害

不是套材啊,轻木条,轻木板,胶水,尺子,笔。可以参照一下j3,只不过我懒得做机翼两边的半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想法,这个襟翼好像不是靠下拉可以抓回来的

没事,试飞看看。问题不大。实在不行襟翼一拆照样飞

网友D:
有意思,。请问有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请问有参数吗?

没有啊,依照j3三视图改一改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是3通的,襟翼是固定的。没有副翼。所以做的上反。

宁要 副翼,不要方向舵。

网友:
轻木炸了是不是很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宁要 副翼,不要方向舵。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套材啊,轻木条,轻木板,胶水,尺子,笔。可以参照一下j3,只不过我懒得做机翼两边的半圆。

哦哦 明白了

网友:
不输激光切割的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