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0元的地平线接收机

楼主(2020-04-27):
上次做了个小飞机,用了个20元的地平线接收机,发现许多朋友对这个接收机感兴趣。但是这个接收机舵机不太容易配,现在淘宝就一家有售,让许多想入手的朋友苦恼。
         它能不能直接接5线舵机呢!
        今天捣鼓了一下午,总算弄好了,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这个是做好的成品

用1.0间距软排线,接头是翻盖下接触的。

手上刚好有一些5线直线舵机,把原来的软排线去掉,焊上这个新排线。

手上没有5线直线舵机的朋友可以去立华电子家买这个,好像5元以内,也可以当作是5线舵机

还是挺重的

补个电位器接线方法,这个方法是(扑翼梦工厂Q群里的管理员教我的)不敢独享!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心得,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多多分享交流呀!

楼主:
电源输入圆正 方副。电机接主电机。

网友A:
很想知道五线多出那两线如何干嘛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板是在TB上20一块那个吧,我也 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板是在TB上20一块那个吧,我也 买了一个

是的

网友C:
这么能折腾,怎么不入萝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能折腾,怎么不入萝莉控

没有电子基础啊。不过我现在的控也能对萝莉接收。这是内置4合1的D10,加装了4.3寸接收屏。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五线多出那两线如何干嘛用?

五线舵机只有电机和电位器,沒有控制板,它利用组合在接收板上的控制电路工作.控制板连接电位器要三条线,连接电机要二条线.

网友E:
五线舵机接线咋理呢,特别是电位器那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线舵机只有电机和电位器,沒有控制板,它利用组合在接收板上的控制电路工作.控制板连接电位器要三条线,连 ...

谢谢大佬来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线舵机接线咋理呢,特别是电位器那三根线

上面的图有标出来哦,你仔细看看。电位器中间那条线接白色的地方,另外2条接黑色的两头!接好之后有异常可以尝试调转电机的2根线。

网友(2020-05-28):
其实,这个接收机好像自带陀螺仪感应,飞机急加速或是滚转的时候,动力电机就断电了,用不了,不推荐使用,用作无动力还行,
五线舵机和此便宜接收机的连线很麻烦,不小心就会把焊盘给拉起来了,五线舵机和连线反而增加了额外的重量,用于小飞机反而是鸡肋。
改造后的价格甚至是超过了伟力949接收机,而且重量太重了,

这个纸飞机以前是用的伟力949接受板,现在改成这个了,带动力抛飞后,结果一加油门就没动力了,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