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赛90毒蛇起落架轴断了,两边都取不出来

楼主(2020-04-27):
有老鸟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

楼主:
一般起落架把限位机米螺丝松开就可以把轴取下来,黄赛的不可以,重买又死贵,一个起落架顶半个毒蛇白板涵道机身了

网友:
不了解具体结构,但图上这边使用錾削应该能削平。

网友:
个人有类似的起落架轴坏的,细的用普通钻头改一个,别买好的,脆。粗的轴上网弄点光轴就行

网友:
是铝合金的吗?  如果是的可以泡在洁厕灵里面,可以把铝合金“啃”一层走。
注意通风,建议使用一次性饭盒。

网友:
加热或者冷冻不行吗,铝合金和钢轴膨胀率不一样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用焊接的方式将钢轴抽出来,看看收放能不能换进去新的钢轴,如果塞不进去,只能换收放部分了

楼主:
本来想把杆儿和收放部分焊接接死,几家电焊铺都说铝合金的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