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LHELI-S电调刷RPM滤波电机报错无法使用问题

楼主(2020-04-27):
手上有HGL Zeus35和HGL FD413飞塔刷jazz 的电调固件(刷过16.73,16.77,16.8-24,18.8-48,16.9)都无法使用RPM滤波;打开双向DSHOT(选择dshot300和双4K)后BF的电机页面的电机报错100%,电机无法转动;关闭双向DSHOT后,电机就可以正常转,也可以正常飞;而之前刷过ldac、大通13A aio\大通20A迷你电调都可以开启双向DSHOT和RPM滤波;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或者参数没调?

网友:
好像只有32位电调才可以

网友:
我ldarc可以开,创世泰克开不了

楼主:
我的LDARC 20A飞塔

楼主:
有大神了解么

网友A:
电调固件要匹配电调型号 比如H和L电调的固件不能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固件要匹配电调型号 比如H和L电调的固件不能混用

电调型号是对的,关闭双向DSHOT是可以正常飞的,只有开启双向DSHOT电机才不转

楼主:
终于搞好了一个,再试试另外一个

楼主:
我的飞控固件stm32F411,刷了最新BF416+ESC16.8;后还是老问题。然后查了资料,看到BF416固件更新的修复栏目里有提到LED与DSHOT的冲突问题,就试着把LED灯带关了,居然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LED功能就没了,后续在看看改变LED输出端口什么的能不能解决LE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