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的天地飞7接收怎么用在F3_EVO飞控上

楼主(2020-04-27):
穿越机新手买了一架有刷小四轴(Q100)想试试水,家里原来有一个玩固定翼的老天地飞7,飞机到手有点懵,F3_EVO飞控不知道怎么接、怎么设置,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那位大神有经验的可以教一下,飞控、遥控要怎么设置呢?我是不是得换一个接收或者大家有推荐的接收吗?我还有一个之前37买的DX4E,这个是是我玩微型固定翼的

网友:
换天地飞wbus接收

网友A:
买个转sbus转换器,大约五六十一个,各种接收机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转sbus转换器,大约五六十一个,各种接收机随便接

我估计还是得换接收,小四轴加那么多设备估计飞不了多久啊

楼主:
你是用天地飞的控吗?RD201w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还是得换接收,小四轴加那么多设备估计飞不了多久啊

那个转接的没多大,好像比1块钱大一点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还是得换接收,小四轴加那么多设备估计飞不了多久啊

这种还好吧,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好吧,参考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