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新手求助动力搭配

楼主(2020-04-28):
Pvc管子7.5cm直径 ,长度50cm,船宽度20cm
请问需要怎么配水下动力套装?
多大的电机  电调  螺旋桨

网友A:
这东西,2212+30a就能下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2212+30a就能下水了。

想用水下的动力

网友:
有刷750电机 两个   妥妥的

网友B:
但是貌似  你的舵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貌似  你的舵会不会太小了

舵确实小了  不要紧  后面换,帮忙配套动力,电机 电调 螺旋桨

网友C:
你这是要水浆还是风桨啊,需求没讲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水浆还是风桨啊,需求没讲明白啊

要水浆

网友D:
水桨  两775电机  两火凤凰480A的电调 一个电调带一个电机   这样配置电机电调可以不用冷却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水桨  两775电机  两火凤凰480A的电调 一个电调带一个电机   这样配置电机电调可以不用冷却都没什么问题

对头  就是这样  水冷啥的  本人觉得都是虚的,有刷电机用铜管做水冷效果不好 还不如不做。电调用大的自带的风扇就够冷却的了

网友:
全浸桨  尺寸不超过 电机直径即可

网友:
反正用来做救援了的   用电瓶驱动 省钱。但是看这个水管做的,浮力不大,估计只能用锂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头  就是这样  水冷啥的  本人觉得都是虚的,有刷电机用铜管做水冷效果不好 还不如不做。电调用大的自 ...

嘿嘿  大马拉小车动力富裕 跑起来是轻松加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嘿嘿  大马拉小车动力富裕 跑起来是轻松加愉快

就是觉得这个水管浮力小  电源估计只能用锂电。我是爱用电瓶 耐操不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觉得这个水管浮力小  电源估计只能用锂电。我是爱用电瓶 耐操不易坏

我电瓶锂电都在用  他这个一开始在选择什么动力用什么电池什么的都得先把减重控制重量放在第一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电瓶锂电都在用  他这个一开始在选择什么动力用什么电池什么的都得先把减重控制重量放在第一位

我是先选择动力后在考虑做船的  空间大 有富余才做  电瓶是首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选择动力后在考虑做船的  空间大 有富余才做  电瓶是首选

在仿真舰船这一块动力就不是问题选择也多  我做的都是些较大的舰船空间大自身承重也大 动力方面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都是随时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仿真舰船这一块动力就不是问题选择也多  我做的都是些较大的舰船空间大自身承重也大 动力方面有刷电机 ...

我一年玩不了几次船。 没有车子,做大了电驴打不出去  做小了 空间不够折腾  所以  就挑大肚子的船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