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未来15E3D机起飞不受控制

楼主(2020-04-28):
配置
朗宇三代2216KV1250

1047桨

格氏4S1300mah

飞腾40电调

第一次试飞没装头罩,起飞不受控制,自然抬头(重心没问题),只能被迫吊机,吊机油门78十以上了,明显感觉动力不足,机头左右掉,吊不住最后机头炸报废了

官网2216KV1250测试表

网友A:
翼梢小翼不对称那么明显

网友:
桨好像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图电机位置好像不对呀

网友:
双天2838  最合适  动力足

网友:
这机,推荐动力是不足

网友:
玩3D还是30e起步,15e炸的人太多了

网友:
左侧小翼要转个180度吧

网友:
小翼反了吧!电机再大点

网友:
感觉头轻啊

网友:
LZ仔细看装机帖和说明书,别想当然,

网友:
头轻 除了重心和拉力线还有其他因数吗

网友B:
这个飞机我也有,挺好飞。电池我用的格式3s  1300,电机朗宇2216  1250kv。刚开始可以把舵调小点,重心往前点,不然会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我也有,挺好飞。电池我用的格式3s  1300,电机朗宇2216  1250kv。刚开始可以把舵调小点,重心往前 ...

我用4S10寸桨,请问你用多大的桨呢?

网友:
同未来15E,电装用的朗宇x2216 kv1250,1150桨,好盈天行者40A,银燕08ma舵机,电池花牌3S1300,起飞重量720克左右.动力表现非常好,可以飞得很暴力,续航大概三分半左右。你的飞机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装配不当,精度较差,装机重量偏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S10寸桨,请问你用多大的桨呢?

我用的也是10寸桨,1047。能飞4分钟。是不是电池用4s不大合适,太过暴力,不好控制。安装调试也跟重要。

网友:
貌似配置有蚊题!夏天你的电调可能会冒烟!

网友:
你应该用3s来飞才是正确的!4s重了,且电机kv值不适合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梢小翼不对称那么明显

一个正装,一个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