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NV14

楼主(2020-04-28):
富斯 NV14  可以连接其他的发射机吗

网友A:
可以连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高频头

高频头可以连接别的发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可以连接别的发射机?

用4和1

楼主:
有推荐的吗,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吗,谢谢大佬

用4合1高频头可以用原来的控连接其他的接收机(除了乐迪)在某宝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