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D7e原装高频头及整改作业~~~多图杀猫~~

楼主(2020-04-28):
十几岁入魔(舰模),二十几岁退魔~~~
三十几岁再入魔(电直),有了儿子又退魔~~
儿子小学了,看见我那些遥控器、飞机等就开始各种关注,遂拿911给他乱飞~~是不是三次入魔的时机到了?

书归正传,上个月发帖求助,提到我5年前入的D7e刷Galee固件,短接电阻,加了高频头。当时用了一年都挺好,后放了4年未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遥控器放置过夜(几个小时以上)如果是切换在devo自带高频头上时,开机就卡在启动界面(显示dsm2、devo、2801等加载成功时卡住),卡着界面等个5~10分钟成功启动,启动后各功能也正常,也能正常开关机,但过只要还在devo高频头上几个小时关机不用,再次开机还是卡开机界面几分钟。而如果切换在flysky、skyatc等高频头上就不存在开机卡死问题,但是即便用flysky高频头正常开机和正常使用,但只要切换devo的高频头,依然会卡住5~10分钟左右,随后devo高频头也能正常工作。

咨询了一大圈也没个头绪,感觉是devo高频头的锅,qq群里咨询了盘锦老王,说换高频头80块~~结果我好心把拆机图发给他看下(还有cc2500和A7105两个外接高频头,上家装的),结果老王变卦了~~说看我遥控器里面太乱,不想受罪,见下图:

好吧,内牛满面中~~不行咱自己搞呗?

上咸鱼,还挺巧,正有个卖家出devo 7e自带模块,变收了过来~

等待快递过程中,先度娘了一下如何去除热熔胶(说实话,那胶涂得我看着都窝心),选择了酒精涂抹方式,但没有无水酒精,直接用75%的也凑合吧,反正不着急开机,弄完多晾晾就行~

胶除净了,两个附加高频头也焊下来了,高频头也到了,下面工作就是拆掉devo高频头(第一个坑)

那么问题来了,7e原装高频头上面两个焊点,下面一个焊点+7信号焊点固定,用跟了我30年的小电烙铁(可能只有15W)居然化不开固定锡块!!!

模型~~电烙铁急待升级~~某宝,下单,同时下了个吸锡器~~等待ing~~~

三日后,40w调温电烙铁到货,可以化开锡了,可是弄不走锡~~次日吸锡器也到了,可以吸锡了,但还是搞不定,整块板子纹丝不动。

我看模块的pcb底板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开口?莫不是用来撬模块的?(第二个坑)

于是用镊子插进去,这边化锡,那边用力撬,可。。。。可。。。还是纹丝不动~~NND,大力出奇迹!

终于,在下面采取堆锡法的同时,加大撬动力度,终于。。。终于。。。模块翘起来了!!马上吸锡,最后用刀片隔断藕断丝连的锡,下面拆开了,上面也就简单了。

拆完一看,原来pcb开口就那么大,也就是我在撬模块时,实际力都撬在pcb上了,活活把pcb撬豁了一点,才把模块顶起来@#¥%@%……&

好了,模块拆下来,换上就简单了,清理pcb及各个焊点,换上新模块,测试无误,又改造成外接天线,然后盘算了一下,万一以后再升级模块,是不是要留个可插拔接口?经过思考,确定了杜邦线+杜邦插针插座的改装路线,杜邦全套也到货了~

把pcb板载4个接口全部通过杜邦线引出,后续升级也能用了~devo高频头上实际只用到4个焊点,也全套引出,形成下面的模样:

嗯嗯,7e部分搞定了,现在搞外接高频头。

再一想,附加模块A7105支持模型较多,CC2500却支持没几个,不如就此机会换成24L01吧,某宝,下单,三天到货。(第三个坑)

**,网上看着挺大,原来,原来,原来,24L01 模块这么小!!!!和我小手指一般宽!!

焊点更是如同发丝~~我勒个去~~但事已至此,咱不能怂啊,带上老花镜,开搞~~

24L01一共8个引脚,会用到其中7个,另由于这个模块是带功放的,需要将VCC及CE在板上短接,这样只需引出6条线。还用杜邦线搞定:

最后套上热缩管(测完再热缩上),24L01模块搞定,回头看了A7105一眼,线还是乱七八糟,哎,我这老眼昏花,不搞了,剪短引线简单处理一下,与24L01的引脚组合好,直接焊到杜邦插针上吧~~

嗯,白线有点长,为了美观,剪短凑齐,嗯嗯,嗯嗯???**,失手了,剪短了!!!模型~~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算了,我怂了~~短就短点吧,模块兄您担待点~~

然后将外接模块与7e引出端子进行插接,devo及A7105均测试通过(24L01没有设备,但7e没报错,应该可用吧)~~上胶枪!!!

4.9包邮热胶枪过后,成品大概是这个鸟样~~~~

算是大功告成了吧~~虽然固化pcb及devo高频头引线的热熔胶还是那么恶心~~~

写在最后:

奉劝各位看官,如果再搞遥控器扩展高频头等的时候,
1、还是直接焊线吧,别搞杜邦插头了,插针插座引脚太TM费事了!!
2、执意要搞的话,杜邦线要选择软线,我这个太硬了,折弯都费劲~~
3、补充一点:24L01模块自带PCB天线和ipex插座的,如果加装外置天线,记得把模块上选择天线(内外置)的一个小贴片电容(一半芝麻粒大小,想好哈)调整一下位置!(我就忘了)4、对于现在高精密pcb的改造(如短接7e高频头电阻),一般没有经验的人还是算了吧,对焊工要求很高,那个焊点直径不足0.5mm,两焊点间距不足1mm,请想好了再动手~~

好了,就到这里吧~~以后不打算再折腾7e了~~太考验耐心和眼神了~~~

网友A:
折腾的真不错,我反而很喜欢折腾D7E从装高频头到加开关加旋钮再到换MCU,折腾的乐此不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真不错,我反而很喜欢折腾D7E从装高频头到加开关加旋钮再到换MCU,折腾的乐此不疲。

加旋钮需要256MCU并飞线吧?

换MCU挑战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旋钮需要256MCU并飞线吧?

换MCU挑战太大了~~

不换mcu加旋钮要加单片机,换mcu后可直接加旋钮。

网友:
牛啊~话说华科尔好久不更新产品线了吧~一代神控啊

网友B:
多图杀猫-----这是多么老的网络用语!哈哈!!!!
有年轻的模友不知道我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来用电话线使用MODEM拨号上网的年代网速56k/s.一张图大的100多KB。图一多了要缓冲很长时间甚至死机,拨号设备一般叫统称为猫,所以就有了多图杀猫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图杀猫-----这是多么老的网络用语!哈哈!!!!
有年轻的模友不知道我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来用电话线 ...

暴露年龄了~~都老花眼了哈~~

网友:
俺好心提醒一下摸友同志们:电子产品 如果长期不用 应每隔数月通电一定的时间  。

网友:
精彩的帖子

网友:
个人一个小小建议,不要用杜邦线,改成用硅胶线连接吧,杜邦线放久了可能内部铜线会生锈断路

网友C:
再给一个提议,把热熔胶换成704,防止放久了热熔胶硬化脱落

网友:
我刚出了一个高频头,30包邮,是不是你哦

楼主:
我买的42包邮o(一︿一+)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给一个提议,把热熔胶换成704,防止放久了热熔胶硬化脱落

热熔胶以后还可以用酒精清除,704硅胶目前无药可治`~~~所以用热熔胶,万一出问题还能修~~

网友D:
楼主厉害  我的D7E给我上了3S电 白屏了下就没下文了  不知道怎么修 没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我的D7E给我上了3S电 白屏了下就没下文了  不知道怎么修 没相关资料

把稳压换了,芯片也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熔胶以后还可以用酒精清除,704硅胶目前无药可治`~~~所以用热熔胶,万一出问题还能修~~

704用手就可以抠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用手就可以抠掉了啊

我以为704是黏黏糊糊的硅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我的D7E给我上了3S电 白屏了下就没下文了  不知道怎么修 没相关资料

你可以联系盘锦老王看看,这位貌似精通d7e~~咸鱼里面搜devo 7e,应该能联系上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704是黏黏糊糊的硅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联系盘锦老王看看,这位貌似精通d7e~~咸鱼里面搜devo 7e,应该能联系上他

问过了 mcu 供电 开关 都有可能 控在他家买的 想让他指导下 人家说抱歉  好吧  只能我自己想办法

楼主(2020-05-29):
引用 网友D:
问过了 mcu 供电 开关 都有可能 控在他家买的 想让他指导下 人家说抱歉  好吧  只能我自己想办法

好吧,人家也是挣钱养家的,有些低值疑难杂症,修起来费劲排查,修好了也收不了几个钱~~想想还是算了吧~~

网友(2022-04-14):
我是无法对频  只要一对频就卡死  而且等半天也依旧卡死   淘宝找的盘锦老王 就说是高频头要换 80.。。。。我在考虑要不要扔了它 换个新的得了

网友(2023-01-13):
赞,我也很喜欢华科尔,已经收藏了2个了。

网友:
楼主,我也是很喜欢华科尔D7e,最近想给D7e装elrs高频头。我看了deviation的官网文档,说是支持crsf协议了,但是没有说具体怎么改装才能支持。
在群里大佬咨询说是要uart端口,不晓得D7e怎么引出uart端口。是不是你加装高频头时接杜邦线的那几个触电就是引出uart呢?

网友(2023-10-24):
楼主及各位大佬们,我这个d7e想加多个高频头,后就出现以下图的问题,我因为是加高频头导致,我就把所有焊点又焊下来了,但是还是不行,改之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求解各位达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