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180V改电子挂轮

楼主(2020-04-28):
某宝。月亮机械屋的电子挂轮套件,成套的是210车床型号,装180还得自己另外买主轴同步轮和编码器同步轮以及皮带,以前从来没搞过电气,硬看了好几遍说明书才动手,接线手艺太差,好歹能自动走刀了,数控不敢想啊

后续试了一下车削钢质螺纹
m6*1.0,效果还不错,没有乱扣

网友:
方便给个淘宝链接吗?已看到了。

网友A:
好像他们还有个群。汉字方便多了。

网友:
我的咋没插齿啊   一个月前刚搞的

网友B:
请问 步进电机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他们还有个群。汉字方便多了。

有群号吗?想进去看看

楼主:
某宝搜,电子挂轮,我买的是月亮的 汉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步进电机多大?

2.8n.m

网友:
高科技!
楼主是高手!

网友:
电气门外汉能搞成这样,俺是相当佩服你!

网友C:
你是试车的铝棒螺纹吧?试过车钢的螺纹?会丢步?步进电机多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试车的铝棒螺纹吧?试过车钢的螺纹?会丢步?步进电机多大扭矩?

还没试过车削钢螺纹,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试车的铝棒螺纹吧?试过车钢的螺纹?会丢步?步进电机多大扭矩?

2.8n.m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n.m

总投资大约多少钱?我是210,也在琢磨是否需要改。换挂轮太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投资大约多少钱?我是210,也在琢磨是否需要改。换挂轮太讨厌了。。。

520左右吧

网友D(2020-08-31):
我也是华飞180,楼主主轴和编码器同步轮多大的,能给个购买链接吗,还有丝杆57步进直接用的月亮的210里的套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华飞180,楼主主轴和编码器同步轮多大的,能给个购买链接吗,还有丝杆57步进直接用的月亮的210里的套 ...

你直接跟月亮老板聊,他会根据车床的实际安装尺寸给你选定配件

网友E(2021-02-25):
月亮电子挂轮的店家告诉我华飞用的主轴通孔规格(21mm)以及丝杆座规格(16)和其他厂家的210车床不一样(通孔38mm,丝杆座12mm),所以可能会出现套件不适用的情况,请问您这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月亮电子挂轮的店家告诉我华飞用的主轴通孔规格(21mm)以及丝杆座规格(16)和其他厂家的210车床不一样( ...

我是华飞180,就是自己买新的同步轮和皮带,步进电机座是店主提供的定做尺寸,然后尽量找合适的安装位置,没遇到不兼容问题

网友F:
我是用黄山CJM250改的,东西都安装好了,并且用的是伺服130电机,遇到了难题了,每次走刀距离不一样,如果在不拆掉溜板箱的情况下,测不出来丝杠一圈走的距离,因为现在电机转一圈,丝杠转动的距离误差差不多在1mm左右,导致现在什么螺纹功能用不了

网友G(2021-04-17):
楼主加下我,请下车床改挂轮的问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黄山CJM250改的,东西都安装好了,并且用的是伺服130电机,遇到了难题了,每次走刀距离不一样,如果 ...

这250车床不是可以不换挂轮车丝吗?为啥要改电子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加下我,请下车床改挂轮的问题问题。

我也只是按照说明书装上现成的零件,你可以看看某宝,找月亮机械屋,咨询老板具体情况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C:
你是试车的铝棒螺纹吧?试过车钢的螺纹?会丢步?步进电机多大扭矩?

车过er延长杆,毫无压力,m12螺纹

网友H:
收的二手小车床,不知是啥型号,挂轮不全,也想改电子挂轮,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的二手小车床,不知是啥型号,挂轮不全,也想改电子挂轮,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2-04-21):
你的车床切断震刀吗,我的华飞车床床头箱钢性太差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只能表示羡慕,我的改了好久都还没进展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