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空中DLE60cc发动机高速收油有延迟问题

楼主(2020-04-28):
地面调试很好,上天后收油到怠速的情况下,需要两三秒才能慢慢降低转速,地面测试的时候响应很好。请教。怎么回事呢,22x10浆,刀锋540,dle双杠60cc

网友A:
气流吹得吗?飞行速度快吗?

网友B:
正常现象,油机,你要想空中的油液姿态飘忽不定,吸油需要经过一些时间,而且不稳。你地面正常情况,当然可以。油机发动机毕竟不是电机,只要不熄火,怠速和线性差不多就OK。

网友C:
声音传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主要看动力是否跟手 听描述好像还有点追油的感觉 贫油了

网友D:
请在飞机飞过自己面前的时候再试,距离尽量近一些,,

网友E:
二冲发动机都有延迟的,在飞行中要有提前

网友F:
收油不降速 说明油供给量超过正常
H油针富油
另外可以通过大车半分钟突然收小油看看有没有熄火征兆
建议去DLE官网下载此品牌发动机说明书,可以学习调整技巧
另外高速降低速看排气的烟也可以大致判断

网友F:
另外建议用球头螺杆连接舵机臂,因为Z型钢丝有虚位你一定感觉到了吧

网友G:
H针太富油了,我的DLE20CC就是这样,调贫后没事了

网友H:
大油门瞬间收油到底,转速先降低于设定怠速再上升,是H油针富油,如果是围持高速一段时间是贫油

网友I(2020-12-22):
借楼,我的也是DLE60cc的发动机,但是地面热车的时候高速转速上不去,只有5600左右。但是起飞后能偶尔蹦到5800,6000。平飞时能维持到5600左右。这个情况是不是高速富油呢?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