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遥控器+接收器,现在控制四旋翼没有问题了

楼主(2020-04-28):
今年年初的时候没事,开始制作航模遥控器,配合2.4寸液晶显示屏,效果还是不错的。

没有外壳,在网上买了个非常低端的遥控器,拆了做外壳用:

开机后显示:
左边4个按钮,右边2个按钮,可以控制菜单显示。

液晶屏没办法覆盖住,旁边都是打胶的痕迹。

进入菜单:大家看出来是什么系统了吧,DeviationTX

上遥控器内部图,没有做PCB,所有都是跳线,包括液晶屏的30根线都是飞线,好乱:

上接收机图,接收机直接使用nRF4L01模块,这种最简单的模块控制距离非常有限,具体没测试过:

电路板就是飞出来的,软件使用的是开元的DeviationTX改造的,用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Devo8刷固件后基本就这效果,省了上千元啊~~~~~

网友:
没有这手艺还是省不了这钱啊

网友A:
玩玩车和船也就算了,用它来玩飞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你不知道杜邦线的接触是非常差的吗?一个跳变电平,飞机就砸路人头上了。
省了上千元,可能要赔上万元。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能出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车和船也就算了,用它来玩飞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你不知道杜邦线的接触是非常差的吗?一个跳变电平, ...

整个遥控器里面就用3根杜邦线,那三根线是调试接口。。。。
接收器只是用来验证调试,所以用杜邦线,重点是方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能出个教程?

有点单片机基础就差不多能搞,后面有空我可以整理一下~~~

网友:
deviationtx系统遥控我有几个,用的很熟悉,也很喜欢,改过d7e什么的,现在收个d6s收藏,毕竟外观也是影响使用的。有过d7e,,d10,f7,t8sg,d6s,d8。哈哈。

网友(2021-11-22):
我只能够说你比我还能够折腾

网友(2022-09-17):
DIY机械和液压部分的模友占绝大多数,DIY电控的很少,佩服。希望多发此类型的帖子,争取把垄断的价格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