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无人机电机修复绕线

楼主(2020-04-28):
两天绕好一个。原装的是细线,手工改单线。

网友A:
绕好了 发现短路又要从新开始线

网友:
用普通万用表试肯定是“短路”,呵呵,用LCR电桥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好了 发现短路又要从新开始线

除非做用旧线绕,否则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网友B:
楼主如果经常绕线,可以买一个电桥,这样绝对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经常绕线,可以买一个电桥,这样绝对不短路。

短路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绕短路的

网友:
匝间短路比较少的,绕的不好会和铁芯短路,如果不是专门弄电机没必要整个电桥

网友C:
这个比固定翼好绕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固定翼好绕多了吧

这个比固定翼电机的槽多了一倍,为什么会更好绕啊!

网友:
现在除非大电机,实在懒得绕电机了,太费时间了。刚开始特别有兴趣绕了大大小小很多电机,和改单线改kv。

网友C:
改好的电机,kv怎么确定
比如你算出来要改kv500
怎么确定你改好的电机kv就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的电机,kv怎么确定
比如你算出来要改kv500
怎么确定你改好的电机kv就是500?

常数的反比例

网友C:
算我知道怎么算,我是说怎么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我知道怎么算,我是说怎么知道准不准

误差肯定是有一点点的,受圈数困惑原因,比如0.3圈你怎么绕是不是。500kv电机误差在5kv左右,1400kv以上误差10kv左右,3000kv误差在100kv左右。

网友D:
这个电机做减速电机是相当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做减速电机是相当好的啊!

kv太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