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好了,补充飞行视频

楼主(2020-04-28):
        没开方向舵,电机差速代替,本来想也省了副翼,鉴于没用过差速混动,还是先带着副翼了。
        买的三架84cm手抛机,本是选了加强、非加强和不同颜色,结果卖家不顾价格差异,给发了三架加强版,结果颜色就统一成了这个配色。。这颜色着实是有点。。。
        这版本空机重量200+,本来计划改完三百五六,结果带一块3s850电池一上秤直飙410,让人大跌眼镜啊。。感觉有点没信心了呢,静拉力350+应该还够用,只是不知道它要飞多快。。首飞前发现有个电机是坏的,换好电机后实测:3s+3寸三叶静拉力450,2s+5寸两叶静拉力410。
        不过如果机翼面积勉强能按13dm2计算,翼荷载大约在30出头,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

补充些细节图片

今日试飞,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因为重量问题失速点略高,但对降落影响不大。2s配5寸两叶桨确实比3s配3寸三叶桨要好飞(在此感谢猫指点迷津),只是用小电池头有点轻,抬头严重,看来得进两节动力18650了。首飞视频送上:
最近买了个头戴摄像装备,挂山狗拍了视频还挺满意的。
奉上:

网友A:
用了两个无数电机,拉力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两个无数电机,拉力应该没问题啊!

拉力肯定是够用,就怕速度太快,不好飞。。

网友B:
这个重量没问题,就是副翼舵机估计要受罪。

网友C:
总觉得怪怪的,好像桨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没问题,就是副翼舵机估计要受罪。

为什么呢?副翼舵机还用的4.3g。。还是说副翼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怪怪的,好像桨有点小。

目前手头能找到不使电机过载的桨就只有这个了3叶3050。。还有5寸平头桨不敢用,试了下感觉电机有点糊味,怕电机会挂,不敢再试了。。

网友D:
我也买过买那个加强,不仅重,而且脆,本来翼型就不好,一摔还摔裂一块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过买那个加强,不仅重,而且脆,本来翼型就不好,一摔还摔裂一块一块的

竟然还不耐摔么。。不过好过kt板就知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副翼舵机还用的4.3g。。还是说副翼小了?

舵机臂朝下,降落的时候容易刮掉。

网友:
加强版这么重啊?幸好没要

网友E:
你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不过你的升降舵机可以放在垂尾根部藏起来。电调这样放对于我这种飞行技术比较渣的人就比较容易蹭地面。我有机会做下一个的话,打算用2个1806,3叶5寸浆。电池用2节30A索尼C6。2S3000mah。

网友:
用不加强的空机,重量应该可以在300以内

网友F:
个人觉得这个尺寸的飞机直接买成品空机更好,手抛机改着费功夫还不见得更好飞,算下来成本也没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不过你的升降舵机可以放在垂尾根部藏起来。电调这样放对于我这种飞行技术比较渣的人 ...

是呢,够重的。。舵机没放太后,怕不好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这个尺寸的飞机直接买成品空机更好,手抛机改着费功夫还不见得更好飞,算下来成本也没省多少

这个加邮费,不到30一架,价格还是略有优势。主要就是为了折腾着玩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版本太重了,空机185克,机尾很软,还有点变形扭曲,尾翼左右有点不对称,从楼主的图里也能看出来

网友G:
我以前改过一个60翼展的的手抛机,没有小电机用一个2010电机前拉,2s850电池。两和6克舵机升降个副翼。就飞过一次就拆了,没有炸鸡。速度太快,小场地就没法飞,快成竞速机了。

网友H:
这款飞机厚重了点,机翼后缘都那么厚……

电池如果用2S,能轻点,而且桨就可以大一号了,效率更好一点。

另外,双发不建议装得离机身这么远,因为如果转速不一致,偏航力矩会过大。距离够容纳螺旋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款飞机厚重了点,机翼后缘都那么厚……

电池如果用2S,能轻点,而且桨就可以大一号了,效率更好一点。 ...

主要当初考虑不开副翼,所以特意把距离拉大,以提高力矩。偏航可以用方向舵微调修正。
电池的话,回头焊个2s18650试试,但手头只有3C的电池。。。或者拆个4Slipo,首飞完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改过一个60翼展的的手抛机,没有小电机用一个2010电机前拉,2s850电池。两和6克舵机升降个副翼。就飞 ...

是呢,试飞前飞的快是我最大的顾虑。。实在不行就挂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改过一个60翼展的的手抛机,没有小电机用一个2010电机前拉,2s850电池。两和6克舵机升降个副翼。就飞 ...

已试飞,还好速度不算太快。可以服役一些日子了!

网友I:
赞一个,感觉动力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感觉动力小了。

最初实测拉力350有问题。首飞前发现有个电机是坏的,换好电机后实测:3s+3寸三叶静拉力450,2s+5寸两叶静拉力410。

网友I:
我也改了一个84cm的,两个1806,起飞重量350g,最大推力接近700g了。可惜新人现在还不能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改了一个84cm的,两个1806,起飞重量350g,最大推力接近700g了。可惜新人现在还不能发帖。

楼主(2020-06-21):
补充飞行视频,副翼开得小了,只能筋斗不能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