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换枫叶天线的话,天空端不换会影响效果吗?

楼主(2020-04-29):
最近打算换枫叶天线,其实原装已经很够用了,想试试换了天线可不可以把聚焦模式关掉依然不卡顿,但问题来了:
枫叶天线的眼镜端和天空端都是分左旋和右旋的,但大疆原装都是左旋的,如果只换了眼镜端但天空端不换的话会不会效果会不会反而变差? 就算可以把所有天空端都换成枫叶一根左旋一根右旋,但caddx vista只有一根天线要怎么办?
欢迎指正讨论,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眼镜天线都左旋不就解决了,大疆眼镜是两个接收两个发射,不建议左旋右转混装,谁知道会不会装岔了呢

网友:
我想知道换了枫叶天线能提升多少效果……

网友:
我3架大天空端换了左右旋,小的没换,用的枫叶,本来还担心小的不行,结果担心是多余的,距离基本差不多没啥感觉,拉锯没试过,但是绕射能力确实枫叶的强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有一次我在山顶飞,天空端是大疆原厂,眼镜端是枫叶,刚略过山顶几十米就突然完全没有画面了,失控炸机。后来天空端也装上枫叶天线,就各种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有一次我在山顶飞,天空端是大疆原厂,眼镜端是枫叶,刚略过山顶几十米就突然完全没有画面了 ...

所以说和我想的一样,如果只换了眼镜端,天空端没换的效果可能会更差,因为天空端原装是两个左旋,而眼镜端用枫叶是一对左旋一对右旋。如果是caddx vista的话那就没法用枫叶了,只有一根天线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镜天线都左旋不就解决了,大疆眼镜是两个接收两个发射,不建议左旋右转混装,谁知道会不会装岔了呢

但枫叶眼镜端是一对左旋一对右旋

网友:
要全换才能打到最佳效果

网友:
两定向,两全向更好点

网友:
定向性太强了

网友C:
vista就没办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和我想的一样,如果只换了眼镜端,天空端没换的效果可能会更差,因为天空端原装是两个左旋,而眼镜 ...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sta就没办法啦?

距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