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原来竟然是乐迪遥控器“偷工减料”

楼主(2020-04-29):
今天在调一台四轴的飞控,突然自旋,怎么也回不来,然后只好空中锁住,啪…………,

开始以为飞控出了问题,回来查了半天发现都正常,但是发现遥控器(AT9S)方向摇杆打杆行程莫名其妙忽大忽小,而且不回中了(下图4通道),想到之前用过乐迪的R6GS枪控也是有不回中的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仅仅是一两个数字的差异,而这次少则456,多则十几,而且伴随着打杆数字忽大忽小,感觉不太正常,开始以为还是不顺滑弹簧拉不回来或者是机械间隙导致的,但是手感上感觉摇杆是正常的,而且已经物理回中了。于是拆开看看。

一拆开,感觉很无语,如下图,电位器竟然没有固定,然后跟着摇杆转(仔细检查发现,并不是螺栓和压片掉了,因为电位器旁边两个螺孔里面连螺纹都没有)

正常情况应该是如下图,有一个门字型的贴片和两个自攻丝压住的。而如果没有压片,电位器虽然有一个小柱插到定位孔里,但是时间久了没有限制,用着用着就松脱退出来了,失去了定位孔柱的限制,电位器跟着摇杆转,自然打杆就乱而且不回中了,今天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只能采取临时措施,用热熔胶先固定住吧,固定后打杆正常,回中时恢复在0和1左右的跳动。

至于此,只能说乐迪,你除了在技术上不断赶超,更应该沉下心来把小事做扎实了。如果只是技术上大跃进,品控都抓不好,那么“失控迪”这个帽子很难摘掉,更何谈去追赶扶她吧之类的品牌。

楼主一度是乐迪粉,AT9S目前在用有三把,R6GS、固定翼飞控都在用,虽然一直很信赖,但是经历了这个事情后的确有点心慌(难道以后买乐迪的控都要拆开自己检查一遍?)。一把控靠谱比技术先进更重要,因为俩螺丝一个铁片就能把你的模型变成一堆电子废品,更危险的是失控伤到人,想想后怕,多亏周围没人(楼主今天玩的是6寸机)。

另外让你们的微信客服别视而不见,要个铁片也不给。

后续:已经联系乐迪售后索取了铁片。

网友:
futaba  jr 党飘过

网友:
乐迪出来解释一下呗!我回去拆AT10看看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新版的9S吗?(就是默认是noble电位器)不太看得惯油门压片一个片,虽然futaba 16也是一个片,但是人家至少有POM挡片,段落和阻尼任选

网友:
控还是多花一些钱,真的一分钱一分货,500块钱的遥控电位器三段开关能用什么好的,做工也就那样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乐迪的质量不是一般的差。用后的感觉。

网友:
乐迪的产品是出了名的粗狂,不拘小节,关键用料不惜成本

网友:
14SG呵呵,不仔细都一样。

网友B:
200米 穿越失控  不知是不是r6dsm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C:
我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乐迪

网友:
太不幸了。吓得我赶快把我的控都拆了看看。

网友:
控不买国产,x9d买了不到一周一个摇杆通道就出现行程 不稳定逐渐变短,过两天直接0行程不可用了,排查花了大量时间,最后要换硬件,那可是买了不到一周的新货

网友D:
楼主你好,看你的遥杆电位器没有“门字形”金属卡片,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会容易脱落的。你的遥杆缺少门字形卡片是人为拆卸过金属卡片吗。金属卡片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给你发过去的。因为工作QQ为企业QQ。你有问题直接联系售后QQ。售后小哥哥,小姐姐会马上帮你处理的呢。论坛不能发QQ号你直接在乐迪官网最下方联系我们即可。^_^❥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米 穿越失控  不知是不是r6dsm接收机的问题

你好,200米失控是不正常的。第一检测天线是否有明显受损,尤其前面白色馈线。
                                              第二检测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平行30CM,回传界面RSSI值。是否在0到-30之间。如果超出值范围。接收机就有问题需要返厂检测。
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售后QQ。论坛不能发QQ号码,可以在乐迪官网查看。

网友:
楼主你好,看你的遥杆电位器没有“门字形”金属卡片,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会容易脱落的。你的遥杆电位器缺少门字形卡片是否拆卸的吗。你可以直接联系售后QQ给你寄配件的。我们工作是企业QQ的。有事直接联系售后的QQ即可。我们会及时回复的。论坛不能发QQ号。乐迪官网最下方有联系方式。直接联系我们即可。

网友:
之前用过一个at10二代,遇到过两次失控,第一次贴地低空飞大约一百米失控(周围都是空旷环境),第二次五十米距离飞机莫名空中失控坠地。具体第二次到底是飞控的锅还是遥控器的锅我也傻傻分不清楚,只知道飞机飞着飞着突然自锁了,然后就触发了失控保护,之后就没有出现过了。至于楼主的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位朋友的at9s好像也是这样,症状类似,但具体原因不清楚。反正我现在没用乐迪了,用的是睿斯凯x9d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看你的遥杆电位器没有“门字形”金属卡片,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会容易脱落的。你的遥杆缺少门字形卡 ...

我是新控,那个金属铁片和两个固定螺栓的螺孔没有自攻丝的螺纹痕迹,说明不是人为拆掉,也不是掉了,而是出厂未装。

网友:
之前使用过AT9,不过因为里面的做工实在。。。。就卖了。。。现在都是用DX9为主。。。现在的AT9S还是做工这么草原风。。。哈哈。。。没有怎么改进过。。。

网友:
新亏没有买乐迪控。我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奉劝楼主,换控吧!迟早的事儿

网友E:
现在乐迪不容易失控了,但是硬件质量差得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乐迪不容易失控了,但是硬件质量差得可怕

我这就是硬件导致的失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新版的9S吗?(就是默认是noble电位器)不太看得惯油门压片一个片,虽然futaba 16也是一个片,但 ...

不要用三四百的遥控和三四千的遥控对比质量,这是耍牛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三四百的遥控和三四千的遥控对比质量,这是耍牛氓。

那好,我们和三四百的比,人家油门是两个片,一个阻尼片,一个顿挫片

网友:
以前只是耳闻,现在正在使用感觉是真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就是硬件导致的失控。

乐迪用心做软件,用脚做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三四百的遥控和三四千的遥控对比质量,这是耍牛氓。

这个有道理

网友G:
请给我一个选乐迪的理由。。。撇开质量和稳定性不说,就当我不知道。给我个卖点。。。四五百买T12不行么上千买T16不行么。睿斯凯X7不香么。要算上刷机,华科尔D7e才200块,刷机加CC2500成本250内。就够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给我一个选乐迪的理由。。。撇开质量和稳定性不说,就当我不知道。给我个卖点。。。四五百买T12不行么上 ...

能用开源控的都是水平不错的人,乐迪的设置那么简单,老模友从来不用看说明吧,新手还是感觉很难。乐迪就是应该有的功能很全,设置相对很简单。就这一点就可以了。你说的这几个控是不错好些老模友还不会用,新手直接懵逼。

网友:
我新买的乐迪AT9S也是一样,感觉摇杆没有弹簧一样,不怎么回中了,拆开看又有但是就像弹簧没有弹性了一样,后来又把以前的AT9拆了换上去才好一点,感觉还是不怎么样,我以前是乐迪粉,现在真心不怎么敢买乐迪的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能用开源控的都是水平不错的人,乐迪的设置那么简单,老模友从来不用看说明吧,新手还是感觉很难。乐迪就 ...

deviation的固件设置也很简单的,opentx的麻烦点
不过也不能说麻烦,只是这个设置思路和平常用的控不一样,如果没接触过普通控,上手也是很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deviation的固件设置也很简单的,opentx的麻烦点
不过也不能说麻烦,只是这个设置思路和平常用的控不一样 ...

用很久D固件的人,D群里经常有问差速怎么设置,三角混控加差速怎么设置。都是玩D遥控很多年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乐迪

因为便宜

网友:
我用的at10II,居然模拟器接口的线没插上,我插开遥控器才知道,后面买的t8s,用了三个月,也没有摔过,手柄居然裂开了,做功真的够差。之前玩固定翼用的是乐迪,玩穿越机也没有换控,全中文,用起来还算简单,不过做功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很久D固件的人,D群里经常有问差速怎么设置,三角混控加差速怎么设置。都是玩D遥控很多年的模友。

我飞直升机的,deviation的混控看了一遍说明书就会设置了,强大而且方便

网友:
用乐迪at9S到现在失控几次了,还好飞机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