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发一张半成品

楼主(2020-04-29):
翼展2650mm,展弦比25,翼面积28。
起飞约800-850g,双天2312kv1500,10*6折叠桨。2s动力,推重比约1.2。
基本为纯轻木结构(插销为碳管、铝条)。
机身为轻木盒形式,中段层板加强。下面做了层板滑橇。
中单翼,四段机翼快拆。6度U型上反。翼型厚度10%。
襟副翼混控,采用21g扁平金属舵。方向、升降为12g的08MAII。
未经任何科学计算,纯拍脑袋作品,飞起来不折翼就开心。
静力测试显示整机应该能承受2G以上重力。机身和中段机翼可承受更大。

网友:
厉害了,好苗条的感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捧场,首飞后来更新。

网友A:
翼载荷够吗?弦线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够吗?弦线太短了

翼載荷30左右,强度现在不好说,期待上天验证一下。

网友: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B:
我以前做个2米的山坡机,整机估计不到一公斤,机翼太软,两头用东西支起来机翼直接就变成弧形了,后来去飞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正常飞机翼是直的,除非猛拉才会变弯。你的这架机强度解决了的话,估计飞起来姿态会很漂亮,不知道操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个2米的山坡机,整机估计不到一公斤,机翼太软,两头用东西支起来机翼直接就变成弧形了,后来去飞 ...

垫翼尖载荷会大很多,正常飞基本可以粗略的按照均匀分布弄

网友:
够大,机翼为啥是那个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准备明后天去首飞,不管成败都会汇报。

楼主:
谢谢,我测试的方法是,在机翼均匀放上几块电池,手拿住翼根的插销,看结构有没变形、破坏。外侧的蓝色部分,一侧机翼至少可以放400-500克。中段部分,非常结实,可以放2000g以上。现在问题是重心偏后,要加80g配重,郁闷,省下的重量又加回去了。

楼主:
感觉这样可能也能飞

网友C:
2S电池,推重比1.2?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电池,推重比1.2?不能吧。

双天的2312C kv1500,配1060桨。官方数据是:7.4V满油门最大拉力1024g。飞机重800g,算下来有1.2推重比。但现在加了约80g,不过8.4V满电,拉力也更高。

网友:
估计不好飞,展弦比太大,打副翼反应肯定慢,救机太吃力

网友:
居然做出来了,副翼目标基本没用,没有上反角导致方向舵转弯也没戏。建议设置副翼方向联动,否则可能上天控不了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