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船:记录小号手1:200 051C改RC过程

楼主(2020-04-29):
       完成这首船的制作及改造真的是巧合。因为疫情原因被困外地项目部无法回家,再者手里负责的项目已接近尾声,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于是买了一堆零件为闺女制作了一台半自动多米诺骨牌摆放车,顺便又买了一个不到10元的塑料玩具船壳,准备做一个玩具小船带闺女玩玩。小船没遥控不方便,又买了一个200来块的便宜入门遥控器加几个便宜塑料舵机、几个小电流电调。
      小车和玩具船完工后,无聊浏览论坛的仿真船模型,突然发现原来可以用静态军舰模型改RC遥控,这让我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多年以来的拥有一首遥控仿真军舰的梦想可以轻易实现了。因为以前偶尔也会来翻一下帖子,但是看到的都是大佬们都是自己做船体、抹灰刷玻璃钢,但是如此浩大的工程量对于没场地没时间的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采用静态模型改造,那就简单太多了。
       写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记录一下我的正儿八经的第一条船的改造过程及经验总结,同时提供给像我一样的新人参考,避免走弯路,并请各位大佬们多多指导,希望下一条船能做的更完美一些。
       动手前认真学习了本论坛各位大佬的相关RC改造帖子、贴吧大佬的RC改造帖子,然后确定了总体思路:选择排水量较大的船体;能达到基本的前进、后退、转向功能;侧翻后尽可能的漂浮在水面,而不是下沉;易坏零件需要能拆下来更换;成本尽可能低。
       具体配置如下:1:200的 051C船体,美观大气,排水量足够大,适合新手;双180电机,6V时空载电流100mA、转速8500,配2200mAH的2S电池,续航力应该不错;佩恩20A双向电调,这2个电机负载运行的时候我估计总电流达不到5A,因此带2个180电机绰绰足够;9g塑料舵机一个;遥控就用之前买的富斯GT3C;其他零件采用原配零件或者自制,无法自制则购买成品。
嘿嘿,其实这个才是我的第一条船,不过太玩具了。

先上完工照。

先上完工照。

下面上制作过程及经验总结。
很大的盒子。

方向舵轴套。

自制可拆卸转向摇臂,采用2mm的轴限位器和ABS板粘合。

方向舵的轴打孔偏了,后来用补土简单修复了一下。

自制轴套,用的内径2mm、外径3mm和内径3mm、外径4mm黄铜管,淘宝买的2根黄铜管每根500mm,合计才13元还包邮,很划算。三通处没焊接上,用AB胶固定,原因是采用的电烙铁功率只有40W,热量不足,加上黄铜管没工具固定,老是动,折腾了接近1小时无果后只能动用胶水了。

传动轴淘宝买的2mm不锈钢棒自己剪切打磨的,5根、每根1米,总计5块钱还包邮,非常便宜。剪切用尖嘴钳。

电机固定挡板,3mm的ABS板。电机的固定既要美观、又要方便拆卸更换。按照这个船的轴角度,电机有点靠外,采用一般的电机座不太好固定,想了很久于是搞了这么一个方案。

电机固定座,采用2mm螺栓和电机固定挡板连接。

舵机连杆。由于舵机臂和方向舵摇臂不在一个平面,两者受力均较大,后来调整了一下,连杆从下往上穿到舵机臂内固定。

每一根轴的两组人字架和轴套已经固定,主轴角度已定死了,电机定位时误差有点大,买的黄铜硬联轴器无法安装,于是又重新买了万向节,结果发现万向节也很难装上,原因是电机轴和传动轴的延长线不能相交,即两者不在一个平面,于是又返工调整电机位置,最后安装成功,但是感觉转动螺旋桨还有有点阻力。

做了一个小盒子,安装舵机。

采用2块1S电池串联后,第一次下水测试,无漏水,但是感觉航速偏慢,转向半径偏大,回去重新更换了转向拉杆的安装孔。螺旋桨用的是自带的塑料螺旋桨,直径16mm。这个螺旋桨的安装孔比轴的直径大了一点,很松,只能用胶黏上,这样就不能拆卸了,不满足可拆卸要求,打算更换成品机折浆。

上层建筑采用磁吸。甲板采用厚度3mm、宽度5mm、长度10mm的磁铁,上层建筑采用厚度3mm、宽度5mm、长度15mm的磁铁,上层的比主甲板的长一点,因此安装无需太精确,规避了采用同样长度磁铁时安装误差引起的吸力方向偏差问题。中间的建筑采用了4个磁铁固定,后来发现吸力过大,其实2个就够了。

开维护孔,转向舵处不好开孔,影响美观,如果后期转向舵有问题只能切停机甲板了。

18mm螺旋桨,做工精致,漂亮。按目前的主轴角度,实测最大可以安装20mm的螺旋桨,但是得稍微有点靠近方向舵了,为避免后期因安装误差导致返工,最后买了18mm螺旋桨。

2200的2S电池到货,准备下水测水线。

第二次下水,测水线。测试发现更换螺旋桨后航速还是不够理想,感觉是电机转速太低了,于是重新买了高速180电机。

用的三和自喷漆,感觉还可以。

自制简易的热切割,用于切割泡沫。

所有上层建筑内可能进水的空间均填充低密度泡沫。泡沫外面用塑料胶布带包裹,防止掉泡沫渣。

船体内也填充低密度泡沫。

继续填。侧翻后有可能进水的空间统统填充,尽可能不让它下沉。

第三次下水测试,一切正常,准备封甲板了。

封甲板,安装挡水墙。

高速180电机到货,6V 20000转、技术参数中空载电流大概0.5A,测试发热还是严重,全油门2分钟就烫手了,而电调散热片感觉不到热量,说明电调20A远远超出需求了。给电机增加了散热片,散热片采用导热硅脂固定,希望有所好转。更换该电机后,万向节的噪音巨大,无法忍受,震动也很厉害,打算更换弹簧联轴器。

根据各位大佬们的建议,油漆最好还是采用喷笔。考虑了一下,不想辛苦制作的模型在一瞬间被三和自喷漆给毁了,决定还是采用喷笔。龟泵加优速达S130到货,用来喷上层建筑。

喷舰体灰,采用三和自喷漆。原因是船底红用的是自喷漆,稍微有点厚,舰体灰也用自喷漆的话, 感觉两者厚度差不多,可能衔接更好一些,但是没想到失算了。

采用喷罐,一不小心距离近了,还多喷了几次,细节没了,起橘子皮了,毁了!!!

距离远了继续喷,结果连ABS胶水的痕迹都无法掩盖,失败了!!!

上层建筑用喷笔喷。先把喷罐的漆喷到瓶中,搅拌泄压半小时后,倒入喷笔,未进行稀释。感觉还可以,稍微有一些小颗粒,后来发现干燥后用棉签可以抹掉。

细节还凑合吧。于是又把船舷和甲板用喷笔重新喷了一次。

遮盖,喷甲板的深舰灰,遮盖了4个多小时,还碰坏了好几个小零件,小零件还没法遮盖,太麻烦了。后来发现我好像搞错了,我是先全部喷舰灰,再遮盖喷甲板深舰灰,这样需要遮盖各种天线和小零件,但是我做不到啊,小零件和天线没法遮盖。后来再看贴,发现大佬们好像是先喷甲板色,再遮盖甲板喷舰体色,甲板的遮盖是平面遮盖,可能会更能简单一些。
把喷罐的漆喷到瓶中后搅拌静置泄压了将近8个小时(中途有事出门了),晚上回来灌入喷笔喷,先简单试喷一下,感觉还行,于是喷模型,后来发现效果太差,估计是漆太浓,然后稍微稀释了一下,大概比例是10:1的样子,10漆1稀释液,效果惨不忍睹,不仅有颗粒,还有很多厚厚的蜘蛛网模样的漆。漆干后用棉签把网状漆擦掉改手涂。

惨不忍睹的喷涂效果!!!

其实我觉得舰灰喷的还可以啊,为啥深舰灰这么差劲呢?

惨惨惨!!!

惨惨惨,巨大的颗粒。用砂纸简单打磨手涂,照片忘记照了。
后来总结出来应该是深舰灰静置时间太长了,8个小时,导致溶剂挥发漆变浓,然而我稀释的也不够,所以效果很差。舰灰只静置了半个小时,所以漆没那么浓,但是其实舰灰色也应该要稀释的。

笔刷处理完成后,上水贴,喷哑光油,同样采用的是三和喷灌的油,喷到瓶中后静置了一下午时间。这次稀释了,比例约1:1,喷的效果还可以的。我也不知道这稀释的哑光油喷几层能达到保护作用,于是至少喷了三层。水贴的地方还特别关照关照,这水贴没贴好,怕掉,喷的层数更多,最后能明显的看到水贴处的漆很厚很结实。头顶开着浴霸烤,加速漆的干燥,3个大灯一直照了4个小时,关浴霸的时候发现开关已经发热了,还好没出事。

多层哑光油喷涂,前甲板的效果还行,比之前好看多了。

后甲板效果也还行,也比之前好看多了,请无视那个歪歪扭扭的水贴。水贴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我以为干燥后能撕掉,结果撕不掉,然而我贴的时候没剪掉多余的塑料膜,于是乎又用笔刀慢慢割,然后轻轻撕掉。下次应该用软化剂,防止水贴掉。

舰首,感觉还可以。
栏杆放弃了,原版的太软,弄了一个失败了。新买的话完工日期又要拖后2天,再加上这船我还得坐1000多公里的高铁才能带回家,路上难免磕磕碰碰,而最容易损坏的就是天线和栏杆了,所以放弃了,以后有机会再补上吧。舰首和舰尾的天线就被我碰坏了,以后再用铜线重制吧。

楼主:
新手第一船:小号手1:200 051C改RC过程贴

买了个12g的银燕金属舵机备用,尺寸正好差不多。还是担心那个塑料舵机不靠谱,怕舵机故障导致船开不回来了。

总共折腾了3对联轴器,没想到最后还是换回了弹簧联轴器。还好这3对联轴器的价格都不高,总价也就比一个弹簧联轴器高一点点。感觉红色的那种联轴器最不好用,同心度很难调节,而且机米螺丝固定孔距离边缘有点远,不适合轴短的电动机。

更换弹簧联轴器。弹簧联轴器有点长,导致电机固定座和固定板之间增加了3层ABS板。之前考虑到传动轴和水平线之间有一个角度,于是把电机固定挡板倾斜安装,没想到倾斜角度有点大了,后来又将一块ABS板打磨成斜面黏上,降低倾斜角。一共采用了4颗螺栓固定,拆卸安装空间正好。实测更换弹簧联轴器后声音小很多,振动也确实小很多,非常满意。

切了一块泡沫压着电池电源线,权当电池限位了,还能避免进水,不过这个可能有点影响电池散热。

中间的上层建筑的连接部分只有一层板,而我的磁铁安装在了外侧,为了防止取下上层建筑时损坏,增加了3个ABS板加固,打的胶水比较狠。

在两组DaoDan之间打孔,接收机天线由此引出。听说2.4G天线不能随意延长,只好采取这个办法了。DaoDan安装错了,应该旋转90度。

其他完工照片

虽然部分细节被毁了,但是总体上还算满意吧,达到了预期效果。刚刚发现,舷窗忘记涂色了。
节后择日下水试跑。手里没称,不知道现在有多重,无法确定配重的铅块需要多重。

总结:
这次的051C改RC,给我提供了不少经验,具体总结如下:
1、大比例船如果用三和漆,为了保证效果,还是得用喷枪来完成。把漆从喷罐内喷到瓶中后需要搅拌泄压一段时间,因为油漆中含有较多的高压气体,可能会影响喷涂效果。千万别盖紧瓶盖摇晃,开盖时会小爆炸的,我已在网上搜到了相关的案例。泄压后的漆一定要稀释,具体比例看泄压后的漆的浓稠度吧。喷前要用大气流、小气流多次试喷,均不出现明显的颗粒后才能喷模型。
2、为了保证细节及效果,上层建筑最好还是用郡士、田宫漆来喷涂,按照我这次的经验来看,1:200的驱逐舰用舰灰、深舰灰、哑光漆大概各2-3瓶应该足够了,油漆成本差不多最多60-90元,我喷的比较厚,每种漆都喷了3层以上,喷薄点可能用不了这么多。
3、这次采用了模型自带的4个塑料人字架,由于其高度固定,因此每一组的2个人字架固定后,就意味着主轴的角度已经固定了,这个时候再去制作或者安装电机支架,难免会出现同心度差的问题,老手能保证同心度,但是新手就很不好说了,虽然人字架也能裁短,但是调节效果有限。为了保证电机与传动轴的同心度尽可能的高,我觉得可以这么做:(1)确定主轴的大概角度;(2)根据主轴角度打磨船底的轴套孔,稍微留一点富余量,使得轴套角度能上下左右微调;(3)根据主轴角度制作电机安装座;(4)安装电机座、电机、轴套、硬联轴器、主轴及人字架,人字架采用成品黄铜人字架或者自制,这种人字架的高度可调;(5)由于电机座及电机已固定,主轴角度也已经固定了,在第四步的基本上进行微调轴套及人字架,使传动轴顺滑转动,然后打胶固定轴套及人字架即可。这样做出来的同心度是非常高的。其实实质上就是根据主轴角度去调节轴套和人字架。
4、尽量不要用万向节,这个部件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磨损严重。在制作期间我在万向节后塞满了白色的润滑膏,结果电机一运转就甩出了这个润滑膏,但是里面掺合了很多黑色的渣渣,由此可见其磨损还是有点严重的,这还只是测试期间电机运转量小的情况,要是长期这样运转,过不了多久恐怕就得换了。尽可能用硬联轴器或者弹簧联轴器,这2个联轴器声音小很多。
动力测试视频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如果不下水空转发热,应该是轴系阻力大,下水后发热,应该是桨对于电机太大了,其实相同电压,相同尺寸的电机,低速的直驱反而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如果不下水空转发热,应该是轴系阻力大,下水后发热,应该是桨对于电机太大了, ...

你要买7.2V 10000多转的180电机!

网友C:
虽然一路艰辛曲折,但最后的成品真是很棒了。祝早日带回家,带娃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因为负载太大了,如果不下水空转发热,应该是轴系阻力大,下水后发热,应该是桨对于电机太大了, ...

我感觉这个电机可能真的是转速太高了、电流太大了。我测试的时候纯电机空载,就只有2个电机空转,不带轴,全油门2分钟就比较烫手了。如此高的转速,不知道低油门下水的速度会怎么样,这2天正在寻找转速15000左右的电机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7.2V 10000多转的180电机!

正在找哈,还没找到合适的。之前的那个6V  8500转电机标称大扭矩,然而实际上扭矩太低了。根据扭矩T=9550×P/n ,电流小扭矩必然高不了,转速太高扭矩也大不了。想要寻找一个转速15000左右的,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一路艰辛曲折,但最后的成品真是很棒了。祝早日带回家,带娃爽玩。

谢谢!

网友D:
       LZ的帖子真是让我有太多感慨!因为你经历的波折我都经历过!我制作的是200比例的深圳号。经过前期的把玩和摸索,觉得50-90cm的船模可玩性最高,其中又以200比例驱和350比例的战列舰体尤甚,它们的宽度都在7.5cm以上,适航性比较好,不至于太窄而容易侧翻。另外空间和排水量也较充裕,有较大的改装空间,总体的体积和复杂度也可控,不至于出现后期过于复杂而烂尾的可能。

      有几点感触和LZ和其他模友一道分享:
      1.关于动力选择。这点是最先需要规划的,200比例驱逐和350比例的战列从180一直到380都可以选择,根据个人对航速和使用场景的不同可以自由搭配,但有个原则,就是转速不能太高。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50倍,高转速的电机扭矩低,入水之后肯定会发热严重,有刷电机再加个水冷个人觉得必要性不大,还增加了复杂度且占用了排水量。我的经验是在使用电压下10000转以内的就可以,上限不超过12000转。比如6v 20000转明显太高,因为2S电池充满电是8.4V,换算过来8.4v是28000转了,这个转速可以作空气桨转速了。我的200比例深圳号用的370电机(6v 7500转,8.4v 10500转),跑的非常好,电机发热量也可以接受(从2500转到15000转的电机我在不同的船上都试验过)。其实最好用的电机型号是第三位非“0”的型号,比如常见的283、365、395电机。第1位数字是电机直径,第2位数字是电机长度,第3位表示绕组的数量,0代表是3组,非0可能是4组,也可能是5组。绕组越多,扭矩越大,但转速会下降。

       2.关于桨的选择。有个大原则,就是桨的直径不超过电机的直径,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电机转速在7000转左右。180直径是20mm,280电机是24mm,283、370电机也是24mm,380、395电机是28mm,我的深圳号用的是22mm的二叶桨(静态姿态我一般都不怎么考虑,就考虑动态姿态)。论推力来说,提高转速远比提高桨径来的直接,因为推力和转速是平方关系,和桨径只是一次方关系。几叶桨的选择上,还是看转速,还是以7000转为分界,7000转可以选择三叶桨,10000转的就只能选择二叶了,5000转的可以选择四叶或者五叶都行。这里面是个桨的推进效率问题,二叶桨的效率是最高的,在转速下降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增加桨叶。另外,转速高的电机可能会产生空泡,导致推进效率骤减,可以计算一下全速时桨叶外径的线速度,以不超过30m/s为限。

       3.关于电机的安装。这是我认为最难的,也是唯一困扰我的问题。核心问题无非就是楼主反复提到的电机出轴和轴系的同心度问题。我的深圳号也是用的原装人字架,把内径扩一点,直接插入铜轴套,然后基本上出轴角度就定死了,能调节的只有电机的位置了。我没有使用自制的电机架,而是调整好角度后直接用AB胶粘死。因为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试验,370电机基本不可能需要更换,粘死对于稳定性有一定帮助。

       4.关于联轴器的选择和安装。其实这个应该和电机的安装是一起的,但是觉得单拿出来能说的更清楚。我认同楼主说的用弹簧联轴器,主要是容错性稍大些,噪音小很多。但是刚性联轴器和万向节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一般在电机安装的初次试验时,用刚性联轴器大致定一下电机的位置,然后将电机涂上AB胶,换上万向节,接好电源,在AB胶逐渐凝固的过程中,让电机带着轴系正常转起来。这时候用手进行电机位置的微调,除非在同心度非常高的位置,否则万向节会发出巨大的噪音,噪音正好可以用来验证同心度。将电机调整到万向节噪音最小时的位置,基本上同心度就已经非常高了,等待AB胶干了之后,拆下万向节,换上弹簧联轴器,就可以做到轴系噪音非常小了。我用的370电机是静音型号的,这样对准了轴系、加入防水润滑油之后,动力系统的噪音就非常非常小了,换句话说,同心度极高。

       5.多次试验的重要性。无论看多少老鸟的精华帖,都比上不亲自做几次失败的试验。无论是电机的选择和安装,轴系的安装,还是上层细节的组装和涂装,失败是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只有经历多次试验,才能明白自己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需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为了将深圳号做到满意的程度(动力运转无异常噪音,全速10分钟内轴系无进水,电机无明显发热,全速不低于2.5m/s,甲板上浪不进船舱,续航大于30分钟,至于仿真细节什么的我无所谓),前面做了好几条试验船,就是为了逐一解决困扰我的各项问题,总结经验,为制作深圳号做必要的知识积累。

        最后再为楼主的沈阳号点个赞!静态姿态比我的深圳号好看太多了!

网友:
成品真是很棒了  期待下水视频

网友:
期待下水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帖子真是让我有太多感慨!因为你经历的波折我都经历过!我制作的是200比例的深圳号。经过前期的 ...

都是经验之谈,尤其是电机方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帖子真是让我有太多感慨!因为你经历的波折我都经历过!我制作的是200比例的深圳号。经过前期的 ...

感谢坛友的经验分享!您分享的经验非常具有技术含量,对我后续的制作有很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关于动力,动力选择确实是第一要考虑的,低转速大扭矩电机是最佳选择,大佬们都选180,我也就学着选180了,嘿嘿。我最开始买的那个8500转电机,卖家标注大扭矩,我刚刚根据当时录制的视频估算了一下,速度大概只有1米每秒的样子吧,其实这个电机功率太低了,扭矩还是有所欠缺,扭矩与功率成正比,与转速成反比,我希望最快速度时能稍微飙那么一下,所以想找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转速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目前没找到,当时考虑过283电机,但是最后没用,主要还是没啥经验,怕超重了,影响吃水深度,其实现在看来,超重50克对于115而言,吃水深度也就多那么1毫米而已,影响不大。简单计算了一下,这次更换的高速电机扭矩是前一个电机的两倍左右,希望中低油门下就能达到航速要求,等下次试水结束后再决定要不要更换电机。其实当初应该选择283电机可能会好一些,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塞进去。您选择370电机,370电机应该更重一些,最后整个船吃水深度如何呢?
关于联轴器,同心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万向节噪音确实不大,这点我有体会,我在采用螺栓固定电机前不断调整电机位置,确实能找到噪音最小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采用架子夹住电机挡板和电机座,扩孔,安装螺栓,结果安装完之后噪音又大了,应该是螺栓固定时电机有位移。您采用的那种方法确实挺好,通过调节电机位置找到最佳点,然后彻底固定。下一条船我准备选刚性联轴器了,我感觉已经找到了保证同心度的同时还能满足电机更换的办法了,下一条船准备试试。如您所言,我也比较喜欢600-900毫米左右长度,宽度大一点的船,能抗一点浪能方便携带,家里也方便摆放,遗憾的是国产驱逐舰这个比例的只有115和167,而167又和115差不多。等不知道号手啥时候出200比例的052d和055。
大佬们的帖子提供一个改造思路,实际上具体还得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调整、不断试验,最终达到自己的要求。现在看来,玩这个其实玩的就是折腾啊,哈哈,但是乐趣恰恰就在这不断的折腾之中,从失败中获取成功,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网友E:
不错,可是2200的电池是不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可是2200的电池是不是大了

第三次下水的照片就是安装的2200电池,我觉得吃水深度正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次下水的照片就是安装的2200电池,我觉得吃水深度正好吧。

你的电池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经验分享!您分享的经验非常具有技术含量,对我后续的制作有很大的帮助,再次感谢!
关于动力 ...

我买的370电机是48克,比普通的283电机的57克还要轻9克,所以不存在超重的问题。电机的重量的确是我考虑的另一个重点,电池我用的是2节18650串联的电池组,没有用格式的标准2200毫安的,因为重量差27克(两节18650重88克,格式2200毫安重115克)。都是不断试验的出来的经验。

PS:在动力选择时,我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测试办法,就是将电机连上刚性联轴器、轴系,接上电源和电调,中高速在脸盆里运转10分钟,用手感受电机温度,要是仅是微热则通过测试。因为船舱里不透风,开敞环境微热实际使用时可能就会稍烫了,不过一般有刷在60度以下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池怎么固定的呢

一块不干胶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池怎么固定的呢

我的电池没有刻意固定,因为没打算去水浪较大的地方浪去。我裁切了一块泡沫,挤在电池两侧的泡沫之间,同时把电池线挤压在这三块泡沫之间。线移动不了电池就动不了,因为这个线还是挺粗的。泡沫还起着防沉作用。上面有一张图片能看到,不过那块泡沫没切好,稍微小了点。一般的水里玩,电池感觉不用固定得太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370电机是48克,比普通的283电机的57克还要轻9克,所以不存在超重的问题。电机的重量的确是我考虑 ...

能pm一下您这个370电机网址么?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pm一下您这个370电机网址么?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已发私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pm一下您这个370电机网址么?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给你看看我的200比例的167舰动力配置

八字配置舵机连杆

八字配置舵机连杆

双370配置(8.4v 10000转)

双370配置(8.4v 10000转)

21mm双叶桨,没有五叶桨好看,但是实用

21mm双叶桨,没有五叶桨好看,但是实用

网友:
楼主可以私发一下370电机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看看我的200比例的167舰动力配置

哦,搞错了,这是370电机。我那个6V 20000转的180电机今天下午试水跑了一下,速度太快了,耗电量也是非一般的快。刚刚换完370电机,改天再去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搞错了,这是370电机。我那个6V 20000转的180电机今天下午试水跑了一下,速度太快了,耗电量也是非一 ...

你要知道,对速度影响最大的就是转速,6v 20000转差不多是你之前动力配置的2倍,所以速度理论上能提高4倍,但是阻力也随之增大,所以实际可能为原来的3倍。对于30节的驱逐舰来说,200比例的模型比例航速应该是1 ⁄√200,大约十四分之一,折合3.9km/h。但是为了更美的航行姿态和足够的动力储备,一般海模动力都是超配,能达到1.5-2m/s(5.4km/h到7.2km/h,正常人步行速度约4.8km/h)。千万不要太快,驱逐舰要是跑出快艇的昂首姿态,你不觉得轻佻么?驱逐舰就要有驱逐舰应有的稳稳的姿态

网友F:
楼主的这条船很多模友制作过,但是能够这么用心的把制作过程和心得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所以,给予精华奖励,期待楼主更多的作品和心得与广大模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条船很多模友制作过,但是能够这么用心的把制作过程和心得总结出来,与大家分享,就是非常值得鼓励 ...

谢谢版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知道,对速度影响最大的就是转速,6v 20000转差不多是你之前动力配置的2倍,所以速度理论上能提高4倍 ...

您这太专业了,感觉是船船舶专业的!这次我再换370电机再试试。目前船内的空间,能安装的电机最大只有370了。

网友F:
船速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可以在制作前按照比例推算航速,但是具体制作中由于船壳大小和电机大小,不是很容易选配到合适的减速电机,这就是大多船模都是在船壳安装位置能够满足下使用大功率的直流电机,因为电调和能够设置油门曲线遥控器,就能满足降低转速目的,所以不用太刻意在航速这个问题纠结。
25楼的模友,提的很好,所以,电机尽量大的小不得,大了你可以通过电子设备来降低转速。
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速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可以在制作前按照比例推算航速,但是具体制作中由于船壳大小和电机大小,不是很 ...

原来如此,还可以通过电调和遥控器来控制转速,学习了。下一艘船开工前一定要做好相关功课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船速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可以在制作前按照比例推算航速,但是具体制作中由于船壳大小和电机大小,不是很 ...

谢版主提携!一日入模,终生入“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太专业了,感觉是船船舶专业的!这次我再换370电机再试试。目前船内的空间,能安装的电机最大只有370 ...

多玩几条船就都明白了,从96年玩号手的电动致远舰算起(那时就是装上电池在个小水坑里自由航行,没有RC控),有20多年了吧,各种材料(木板、泡沫、塑料)、各种形状的船基本都摸过。不过我比较偏执,一直钟爱像真电动船,竞速和油动从来不碰,飞机和车也不玩。风动、单双舵,桨后舵/桨侧舵,半浸/全浸桨都试过,舵效差、反扭大,共振噪音也都遇到过。乐趣都是在折腾中产生的,折腾一时爽,一直折腾一直爽!

网友:
光看前边,我以为这船要挂大金链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没有刻意固定,因为没打算去水浪较大的地方浪去。我裁切了一块泡沫,挤在电池两侧的泡沫之间,同 ...

我就喜欢冲浪,一荡一荡破浪的姿态迷死人了。所以我的船没有逼真的细节,只有严格的防水。做好放水槽里拿淋浴头浇5分钟,滴水未进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喜欢冲浪,一荡一荡破浪的姿态迷死人了。所以我的船没有逼真的细节,只有严格的防水。做好放水槽里拿 ...

防水防沉确实是重点,防水还是好模弄,防沉麻烦点,主要是不方便做实验。其实我个人觉得塑料的细节不做也罢,我的115上的天线被我碰坏了好几个了,懒得修了,修好了也会被再次碰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多玩几条船就都明白了,从96年玩号手的电动致远舰算起(那时就是装上电池在个小水坑里自由航行,没有RC控 ...

致远舰貌似是正德福的。这船出于情怀给改了遥控,把舵也做进去了。用如今的遥控设备还是可以跑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致远舰貌似是正德福的。这船出于情怀给改了遥控,把舵也做进去了。用如今的遥控设备还是可以跑跑的。

...

你这不会就是当年的致远舰吧?我记得当时的说明书有这么一句:该模型严格按照真船比例制作,下水航行需要设置压舱物,否则会由于重心问题侧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防水防沉确实是重点,防水还是好模弄,防沉麻烦点,主要是不方便做实验。其实我个人觉得塑料的细节不做也 ...

这时候伟大的数理化知识就再次派上用场了,只要排开水的总重量大于未进水时的总重量,就不会沉的。下一步,就是数学计算问题了。塞进去的泡沫、电池都是有体积的,电调、电机、舵机啥的体积就忽略了吧,未进水的总重量可以粗略地称出来。其实大体的计算下泡沫排开水的重量,就大体能知道会不会沉了,泡沫的重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它的体积几乎全部都是用来产生浮力的。当然最保险的,还是不要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时候伟大的数理化知识就再次派上用场了,只要排开水的总重量大于未进水时的总重量,就不会沉的。下一步 ...

这个确实是可以粗略计算的,与船体体积相等的水的重量(船体的总排水量)大于船体内进水后的总重量,就不会沉。计算说来也简单,先估算一下船体的总体积,即可得船体总排水;再称一下船体未进水时的重量,并计算一下船体内塞了泡沫以后的剩余空间,即可得进水量,船体加进水量的总重只要不大于总排水,就不会沉,这个计算会比较粗略,闲来无事的时候倒是可以计算一下,看看加的泡沫是否能够满足防沉要求。最精确的就是找个大水槽做个试验,这个就比较麻烦,像我这种随便玩玩的,感觉必要性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会就是当年的致远舰吧?我记得当时的说明书有这么一句:该模型严格按照真船比例制作,下水航行需要 ...

没错。就是这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错。就是这款。

这种19世纪末的战舰,RC后还是不能太快,冲角艏一快就会上浪。PS:经计算,144比例的适合航速在1m/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19世纪末的战舰,RC后还是不能太快,冲角艏一快就会上浪。PS:经计算,144比例的适合航速在1m/s左右
...

没事儿,我会算。这船1/250。

网友H:
静态模型哪里买的呀?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静态模型哪里买的呀?给个链接

淘宝搜 “ 小号手  051C”即可,买1:200的,比较好改。

网友I:
船做得真不错,要想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船做得真不错,要想你学习

惭愧惭愧!看过你的小拖轮改造,手工真的是非常厉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 小号手  051C”即可,买1:200的,比较好改。

麻烦问一下用的什么胶水?还有哪些工具?第一次弄  不懂,模型和动力件都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一下用的什么胶水?还有哪些工具?第一次弄  不懂,模型和动力件都在路上

粘模型用ABS胶水,粘蚀刻片用啫喱胶比较好用,粘动力用AB胶,最好再买点704防水胶做电子设备及孔洞防水。工具需要笔刀切割模型,锉刀或者砂纸打磨,最好来把水口钳剪模型(不要也可以,用笔刀割,有点累),上色需要买上色笔或者喷笔喷泵。买把美工勾刀开维护口或者切割abs塑料板。手钻或者小电钻开孔扩孔,转头规格从1.0到4.0都来一点,建议买小电钻,方便很多。还要钢板尺一根。钳子一把,用来剪轴。电烙铁一把,焊锡丝一卷,再配点助焊剂。基本上大概必备的就是这些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粘模型用ABS胶水,粘蚀刻片用啫喱胶比较好用,粘动力用AB胶,最好再买点704防水胶做电子设备及孔洞防水。 ...

我买的模型我问店家材质是塑料的,不是ABS的  他们给推荐了一款专用胶水  我也不知道是啥胶水  小白一个  看了很多教程  还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模型我问店家材质是塑料的,不是ABS的  他们给推荐了一款专用胶水  我也不知道是啥胶水  小白一个  ...

没关系,可以试试,店家推荐的一般不会错。这种模型都是ABS材质,买ABS胶水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可以试试,店家推荐的一般不会错。这种模型都是ABS材质,买ABS胶水就行。

还想问一下   遥控买哪种好点  现在就差遥控和接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想问一下   遥控买哪种好点  现在就差遥控和接收器了

我对遥控没啥研究,当时觉得富斯的这个GT3C大屏,颜值不错,而且便宜,就买了,买了2个接收器,其中一个接收机距离30米时就失效了,另一个接收机距离远,测试50米左右还能控制,再远就没敢测试了。如果能再来一次,我不会买这种枪控了,也不会买富斯的了,富斯的评价不高。我会买一个乐迪或者天地飞的板控,可以固定油门,然后一只手拿手机录像,另一只手控制方向,一个人就能实现录像玩船两不误,枪控的缺点就是一只手录像的时候,另一只手得同时控制油门和方向,有点难度,不太轻松。 我之前了解到枪控,乐迪RC6GS推荐的人比较多。建议你发个贴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J:
无论玩车还是船,还是喜欢板控,一定要装摄影头图传。用第一视角,如同自已在上边一样。如果买到4G飞控板更好,利用4G网络,实现超远距离遥控。来一次几公里的探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论玩车还是船,还是喜欢板控,一定要装摄影头图传。用第一视角,如同自已在上边一样。如果买到4G飞控板 ...

这是我以后的目标。高清图传都得几千块,还是太贵了啊。下一步先买个高清摄像头录像玩玩,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遥控没啥研究,当时觉得富斯的这个GT3C大屏,颜值不错,而且便宜,就买了,买了2个接收器,其中一个 ...

好的  谢谢

网友I(2020-06-02):
我没有操作过水贴,贴水贴后还能泡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操作过水贴,贴水贴后还能泡水吗?

贴完后,喷消光透明油漆保护,水贴有一个厚度,所以我这里喷了很多层,让水贴上的油漆和周边油漆有一个平滑过渡。大佬们一般是喷厚点之后再打磨,使水贴上的油漆和周边油漆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完后,喷消光透明油漆保护,水贴有一个厚度,所以我这里喷了很多层,让水贴上的油漆和周边油漆有一个平 ...

谢谢!

网友K:
学到了,我也是被同心度折磨的没办法,几位高手的方法看起来挺好,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到了,我也是被同心度折磨的没办法,几位高手的方法看起来挺好,我去试一下。

现在正在做的现代级,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效果还不错。先装上轴套和人字架(不打胶固定),再把传动轴、联轴器和电机连接起来,并插入轴套和人字架,调整轴套及人字架角度,使得传动轴能顺滑转动的时候,再打胶固定电机,电机固定好了以后再固定轴套和人字架。或者电机、轴套、人字架一起固定也可以。

网友(2020-07-15):
天线不用露出

网友L(2020-09-07):
请问下楼主:你的双电机是如何相互接线,又如何和电调接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楼主:你的双电机是如何相互接线,又如何和电调接线的呢?

接线原理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原理如图所示。

谢谢!

网友M(2021-10-21):
楼主,请问下您的051c隔板怎么画的
想请教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下您的051c隔板怎么画的
想请教你下

先那张纸比划下,画个轮廓,然后再按这个轮廓裁及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那张纸比划下,画个轮廓,然后再按这个轮廓裁及打磨。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N(2022-11-08):
轴套那里需要扩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轴套那里需要扩孔吗

需要,用个小手钻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帖子真是让我有太多感慨!因为你经历的波折我都经历过!我制作的是200比例的深圳号。经过前期的 ...

网友O(2022-12-21):
大佬,请教一下这种双螺旋桨的船,如果只在中间用一个全浸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请教一下这种双螺旋桨的船,如果只在中间用一个全浸舵可以吗

我不是大佬哈,一个舵也是可以的,现代级的那个就是一个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佬哈,一个舵也是可以的,现代级的那个就是一个舵。

谢谢,想着也是,一个舵大一点就好,我主要是想玩儿,没有那么强烈的复原事物的欲望,所以想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