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四翼尾桨,漂亮

楼主(2020-04-29):
中看不中用,哈哈哈,和48MM尾桨锁尾效果一样,桨叶变多风阻更大,电机反而更烫,我已经按照论坛里面的教程改到主电机口加大电流了,发现锁尾还是不满意,侧钟摆还是不能连续快速的做,螺距大点就会锁不住,我的技术也不行,只能用大螺距出奇迹,现在在改尾无刷,看看能不能把110的动力全部挖掘出来

网友:
这个散热方式是个鬼才

网友:
个人感觉:桨叶增加了相当于螺距增加了,阻力更大了,电机扭矩转速不匹配所以更热,同时也出不来效率。

网友A:
天下之其才,电机转速高吧。这散热方式,怎么不加个水冷

网友B:
老哥,听我一下建议,尾管套的热缩管可以剪成几个小段分开套上去。尾巴不要搞这么多泡沫,尾电机线的小插头可以去掉吧。太重了,影响锁尾,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听我一下建议,尾管套的热缩管可以剪成几个小段分开套上去。尾巴不要搞这么多泡沫,尾电机线的小插头 ...

插头那点重量可以忽略,买了一把压端钳,这样换电机方便,我的飞行场地如果不加泡棉,炸鸡尾电机也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下之其才,电机转速高吧。这散热方式,怎么不加个水冷

这散热方式完美,比商家那个十几块的散热器好多了,散热效率更高,重量更轻!没有铜片的可以用铝易拉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