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遥控(OPENTX)设置伟力V933斜盘混控教程、视频

楼主(2020-04-29):
OPENTX系统的调参方式就像是你用Windows系统一样,可能系统主题和菜单不一样,但设置的方式和入口一样的。
迟到的更新:此鸡斜盘舵机通道和混控原理图
并附上5-6月期间练习成果视频

(2020/4/30更新图文说明,修改数值部分)
    第一接触到需要手动设置斜盘混控的机子,到手时折腾半天没搞清楚方法,因为opentx固件内似乎没有预设直升机斜盘模式的地方,所以摸索出了手动设置混控的设置方案,特来分享一下,也请使用过同样固件的前辈同好交流交流,本意想精简一些最后写得有点多请见谅。
    我对直升机斜盘结构没有多少研究,好像应该叫CCW?还是CCPW的叫法。因为这台机子的主板上没有混控模式只好一点一点摸索啦下面将用JumperT12遥控器的设置数值作为参考进行讲解,注意先把主电机插头拔掉以免意外启动:
一、通道映射及混控设置
      这里我设置的数值仅限我自己的调平及行程需要,不代表合适所有遥控及各人的手感,大家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一)第一批映射为【集体螺距】:CH1Thr-23、CH2Ail+20、CH6Thr27、CH3Thr+30。——设置正常的话三舵机可以正常操作整个斜盘上升下降调整螺距。
(二)第二批映射为【俯仰、横滚】:第二行CH1Ail+20、CH2Ele+20、CH6Ail+20;第三行CH1Ele+15、CH6-Ele。——设置后应可以正常操作斜盘俯仰与横滚

二、曲线设置及映射
(三)设置CV3常规螺距曲线从0到+100如图所示柔和一点,CV1特技油门曲线为100:95:90:95:100,CV2特技螺距曲线可以用一条斜线,也可调整成正S型具体手感因人而异。
(四)将CV3套用在CH1、2、6的thr行上,这样常规模式只有正螺距了起飞降落不用担心负螺距屁股蹲。
(五)去通道监视器界面检查各通道行程是否在范围内。给机子通电,检查斜盘的螺距、横滚、俯仰混控是否工作正常。

三、结语
    为什么ch1、2、6的螺距曲线数值会不一样,经过试验后发现使用相同数值斜盘给螺距后会出现向右侧飞,所以减少了1Thr和2Thr的数值达成平衡。在Ele上数值的微调也是这样,如果混控数值都一样向后拉杆的时候会螺距增加了自己爬升也影响操作,所以就改了一下。套用曲线和设置油门锁3D开关的部分请看我设置K120的帖子。

(2020/06/18)更新一下通道设置行程以及设置曲线,见图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应该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是联动的,应该有混控

螺距在6通道,设置完混控才正常工作。

网友(2020-05-29):
大佬,我也刚入了933  ,用的T16,这个帖子帮了太多忙了。   赞。

网友B:
xk系列应该都是自带混控,我用tx16s玩k100就不用混控

网友C:
933无刷还有人搞么

网友D:
搞无刷不如买台K110好

网友E:
请问您!是不是只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五通道,然后对频伟力飞机,遥控器的五通道就能自动有一个陀螺仪开关功能?

网友F(2020-07-21):
大佬,用华坑D7E,刷了5.0的D固件,控制亚拓150X直升机你玩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用华坑D7E,刷了5.0的D固件,控制亚拓150X直升机你玩过吧?

抱歉我不习惯D固件就换回给力了,但我没用给力玩过六通道的直机,亚托150我也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不是只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五通道,然后对频伟力飞机,遥控器的五通道就能自动有一个陀螺仪开关 ...

按数值设置就可以啦,看说明书来定。但伟力933并没有这个功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无刷不如买台K110好

如果有两百多的110那当然是建议上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3无刷还有人搞么

除非你去年屯了二三十的白菜电机,不然就别折腾了,花十块钱买几个8520足够让你学会正倒飞的基础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习惯D固件就换回给力了,但我没用给力玩过六通道的直机,亚托150我也木有。

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k系列应该都是自带混控,我用tx16s玩k100就不用混控

v系列的六通机子后面的机子也集成了混控逻辑如966/977/931等,但还是比较粗糙的逻辑,螺距和油门默认绑定无法单独设置也就当时有些人觉得螺距不够大。

网友G(2021-08-19):
v933  配Jumper  T16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v933  配Jumper  T16 求指点

opentx遥控原理一样的,界面看起来不太一样而已。

网友H:
这个机子我也买了,定点悬停就是一个加分的动作,平常玩大机的千万不要碰,会有心理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子我也买了,定点悬停就是一个加分的动作,平常玩大机的千万不要碰,会有心理阴影

要让你控住飞机而不是飞机控住你,确实玩小的可以上大的,玩大的不一定能再下小的

网友(2022-01-16):
请问伟力的v933是什么协议啊?要怎样对频啊?

网友I:
好。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