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2充电器能充普通4S锂电池吗?

楼主(2020-04-29):
根据充电器上面显示的数据,可以提供 17.6v 和 17.0v 输出。
17.6v 可以给御2智能电池充电,什么时候才能触发 17.0v 输出呢?
普通动力锂电池是 4.2v 标准电压,4s 就是 16.8v,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充电器来充电?
这个充电器本身不带平衡充功能,需要自己 diy 一个平衡充加在 4s 电池前一级。
18650 锂电池充电结束电压在 4.25v,4s 刚好就是 17v,加上平衡充是否也能用这个充电器呢?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大功率一定的恒压DC电源,DIY平衡充有风险,建议使用成品平衡充

网友:
建议使用成品平衡充

网友B:
一个比较好的锂电池充电器也就两三百,大疆买得起不差这个钱吧?

网友C:
买个模型电池专用充电器吧,便宜的200左右,普通动力电池支持5C以上充电,十几分钟就充满了。

网友:
省小钱费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大功率一定的恒压DC电源,DIY平衡充有风险,建议使用成品平衡充

淘宝很多锂电池平衡充保护板,直接买来就能用,我意思是不确定大疆这个充电器是否可以作为输入电源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比较好的锂电池充电器也就两三百,大疆买得起不差这个钱吧?

淘宝很多锂电池平衡充保护板,直接买来就能用,我意思是不确定大疆这个充电器是否可以作为输入电源来用。
出去玩如果一个充电器就能覆盖多种需求,多带一个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模型电池专用充电器吧,便宜的200左右,普通动力电池支持5C以上充电,十几分钟就充满了。

淘宝很多锂电池平衡充保护板,直接买来就能用,我意思是不确定大疆这个充电器是否可以作为输入电源来用。
出去玩如果一个充电器就能覆盖多种需求,多带一个就费劲了。

网友:
不建议,因为大疆充电器和电池都有平衡的设计,也就是说用大疆的电源充普通电池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这个是电源适配器而已,只是输出接口比较唬人,我在网上没搜到它的拆机资料,也很想知道他的输出线到底是几芯的。
如果只有两芯那当然可以随便用来干点啥都行,如果是四芯有两条通讯线的就不一定能用了。

我主要是想DIY用别的电源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D:
这个还真不是省钱的问题,DIY的乐趣就在于此。折腾,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D:
昨天测了一下,充电器空载,前后四个触点电压是17.56V,中间两个对地基本没什么电压,可能是信号端。所以你把这个适配器当做普通的电源来用应该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不是省钱的问题,DIY的乐趣就在于此。折腾,有成就感,哈哈!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测了一下,充电器空载,前后四个触点电压是17.56V,中间两个对地基本没什么电压,可能是信号端。所以你 ...

大疆御2电池中间两个点是通讯协议接口,用来跟飞机通讯的。充电器中间两个点没用,是为了匹配电池接口的。

关键是他这个输出是17.6v,普通4s锂电池是16.8v,担心会有过充的问题。
不确定加个平衡板能不能解决。

网友C(2020-06-03):
引用 楼主:
大疆御2电池中间两个点是通讯协议接口,用来跟飞机通讯的。充电器中间两个点没用,是为了匹配电池接口的 ...

大疆御2电芯是4.35V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C:
大疆御2电芯是4.35V

高压锂电池

网友(2020-11-03):
引用 楼主:
大疆御2电池中间两个点是通讯协议接口,用来跟飞机通讯的。充电器中间两个点没用,是为了匹配电池接口的 ...

这个论坛真是冷清啊
平衡充本身应该可以吃掉多出来的那些电压吧?稳压加平衡才是好的平衡充,不可能单单靠电源的电压来稳定的。
比如B6平衡充,输入12V输出可以高于12V的。

网友(2020-12-03):
平衡冲一般不都是宽压输入吗?大多数都支持10-24V直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