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2020-04-29):
前前后后买了不少品牌的穿越机
发现geprc和化骨龙的机子特别容易烧电机
一般都是三个电机正常,一个电机发热严重,飞的时候突然烧掉
都是同一个电调位置的电机,比如3号电调位置电机。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很迷惑。大佬们求解

楼主:
排除了
电机螺丝过长
电机进异物
接错线 短路 连锡
电机本身质量问题(烧过几个新电机)
这样的问题  都排除了

楼主:
怠速转 一段时间停下来  故障位置的电机温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电机,其他的几乎没有热度,但是故障位置的电机发烫

网友A:
我们除了堵转会烧,短期的堵转比如炸鸡时候线圈会发黑,其他说飞飞就烧了没有发生过

网友B:
如果电机不会烧,老天创造了我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除了堵转会烧,短期的堵转比如炸鸡时候线圈会发黑,其他说飞飞就烧了没有发生过

飞着飞着就烧了   抓住飞机推油门 没一会儿 故障位置的电机就停转  凉一会 再推油门又能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着飞着就烧了   抓住飞机推油门 没一会儿 故障位置的电机就停转  凉一会 再推油门又能转

这是严重的时候  一般都是能飞 但是飞着空中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不会烧,老天创造了我又有什么用?

向黑恶势力低头

但是这也寿命太短了

网友C:
再看看电池和桨的搭配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不会烧,老天创造了我又有什么用?

这个评论好

网友:
不懂 帮顶  进来学习的 也想搞搞穿越机 换换口味

网友D:
我烧电机都是在炸鸡后电机堵转后,有时候带上电调一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不会烧,老天创造了我又有什么用?

这条评论的确好

网友:
用替换法排除,可以把另外3个电机换到这个有问题这边,如果还是电机发热就是电调有问题了,我之前也发生过类似问题,换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E:
杂牌电机或电调正常

网友:
一般是电调的锅

网友F:
换短的电机固定螺丝

网友G:
我遇到,飞盈四合一电调20安的,2号电机先发热,时间长点就冒烟,买四个新电机,换电调解决问题,电调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飞盈四合一电调20安的,2号电机先发热,时间长点就冒烟,买四个新电机,换电调解决问题,电调返厂 ...

应该是电调问题 就一路发热严重 烧电机 测了电流这一路比其他三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电池和桨的搭配合不合理

其他三路是正常的 就一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短的电机固定螺丝

螺丝问题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烧电机都是在炸鸡后电机堵转后,有时候带上电调一起烧。

空中就烧了 来不及堵转  电调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杂牌电机或电调正常

不是杂牌 234正常1号发热 烧

网友H:
换别的位置电机过来还是热,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别的位置电机过来还是热,就是电调问题了。

那就换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杂牌 234正常1号发热 烧

呵呵,就是杂牌

网友I:
检测电调是否OK。如果是集成电调,转个方向,设置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来3号位那路在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测电调是否OK。如果是集成电调,转个方向,设置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原来3号位那路在发烫。

找到原因了 是电调的原因 做了各种交叉排除  换了同款新电调     但是依旧很好奇原因  能转能飞但是就是导致发热 烧电机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他三路是正常的 就一路不正常

第一 換馬達 換了 還是發熱嚴重很可能是 電調 與馬達的線路 碰到 碳纖維  架子
造成 一點點 短路  所以 一直發熱 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 換馬達 換了 還是發熱嚴重很可能是 電調 與馬達的線路 碰到 碳纖維  架子
造成 一點點 短路  所以  ...

您好 您说的情况我们检查了  是电调的原因  电调的技术难度比飞控大 已经换了更专业的电调  问题消失了

网友:
可能是电机固定螺丝柠的太紧了,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螺丝拧的太近了,手动转动电机的时候都觉得很近,稍微松了一点点螺丝就好了,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0-06-02):
重心不在中心位置吧

网友K:
如果單個電機常過熱,造成電調常損壞,電機繞線破皮與矽鋼片短路也會造成這些問題!用電表分別量測4個電機3根出線與地線!應該是無限大值!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單個電機常過熱,造成電調常損壞,電機繞線破皮與矽鋼片短路也會造成這些問題!用電表分別量測4個電機3根 ...

学习了  谢谢您今年的产品真是质量最差的一年  感觉疫情和经济问题先搞垮的是人心
厂家的产品质量差了很多 次品率高了很多

网友(2020-07-04):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谢谢您今年的产品真是质量最差的一年  感觉疫情和经济问题先搞垮的是人心
厂家的产品质量差了很 ...

我的也是tmotor的电机和电调,第一次烧了3号电机,电机电调返厂后没发现原因,给3号电机换新了,后来刚装好机悬停测试1号电机又烧了,目前刚返厂,在等结果

网友:
另外飞机空转各个电机的温度都很高,感觉电机都该烧,就看哪一个承受能力差了

网友:
我这也是同品牌电机,但是两次烧的电机位置不同,还没解决呢

网友(2020-09-28):
我新装的机,第一次室外试飞,飞第二块电池时,莫名坠落,观察没有问题,再解锁,打air模式,发现4号电机不转,回家将4号电机换到3号,发现正常,确定是4号电调烧了,这是烧的第一个电调;
然后我在BF调参软件中,在电机选项中测试其它三个电调和电机,拉到滑块让123电机转动,都正常,拉到底,再一次拉,发现2号电机不转了,再摸一下2号电调,比其它电调明显温度高,然后我断电再上电,拉动2号电调,只一开始断续转几下,再加大油门也不转了,将2号电机换到3号,也正常,确定2号电调也坏了,这是坏的第二个电调;
新的两个电调送来后,我安装上,室内测试,自稳和手动,正常,然后第二天室外,飞了两个电池,第二个电池正常降落,然后换第三个电池,上电后发现4号电机没有自检声音,然后断电后重新上电,发现4号电调又冒烟了,这是坏的第三个电调;
之后我再也没有敢上电了,只等送修了,一共室外飞了两次,坏了三电调,大家分析什么原因?和商家交涉,商家让我将整个飞机给他们发过去,他们检查,只能等了。
我自己感觉,应该是电调质量不行吧,不方便说电调的牌子,是32位30A分体电调,60多元一个,我刷了最新的32.7电调固件,在BF中,开启了双向dshot协议,使用的是dshot600

网友:
怎么说呢,电子电路都一样,越是品牌可能越减省,电路不完善,卖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