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inav了,好好的穿越机炸的不成样(参数已上传,恳请高手解析)

楼主(2020-04-29):
几经周折,想把穿越机改成能返航的大疆,只是样子像,有了gps定位,可是参数都照抄各位大神的,避开了256hz,改成了42hz,飞控避震也做了,什么都好,定高定点自稳,都试过了,唯一一次定高定点有点像样,第二天飞机飞机来个抖上天,还是手动模式,还好切了arm,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但是还是想不通哪里出错了,b站各位大神的视频看了又看,没发现问题,看来这个inav真的难搞,还是回归穿越本质算了,折腾

网友:
折腾才是穿越机的乐趣。

网友:
换模拟图传,爽飞刷山n多次了

网友:
inav可能固定翼好一些

网友:
用御AIR的壳子装过一个 挺好飞的 就是最后打错开关给放生了! LZ肯定哪里没有调试好,别放弃!我INAV飞翼折腾一个月才能好好飞!

网友:
我的INAV 目视内悬停 返航测试都好好的, 就飞远一次 模拟奇妙越晃动,然后炸鸡飞丢。
还有一次目视范围自稳切定点定高翻滚炸鸡。
总之感觉 这玩意儿各种坑还是多,我是不玩了。

网友:
inav蜜汁坑,返航bf也很稳定,只不过不能悬停。

网友A:
inav5默认PID,5寸机必螺旋升天。地面站上有预设了一些机型的参数,导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5默认PID,5寸机必螺旋升天。地面站上有预设了一些机型的参数,导入就正常了

用预设数据就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5默认PID,5寸机必螺旋升天。地面站上有预设了一些机型的参数,导入就正常了

只是pid数据的变化吗?我是仔细检查过inav所有参数,pid是按照bf来的,bf很正常飞。最后一次,看起来正常的一次就是能悬停住,高度上下晃动,第二天,什么都没动,直接抖动暴力上天,吓死

楼主:
我估计inav在穿越界只有5%的人玩,指导教程也少之又少,会玩的都是炸出来的经验,不科学

网友B:
报个配置来帮你看看,几寸的,INAV很折腾的,尤其就GPS 和罗盘,搞不好返航就飞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个配置来帮你看看,几寸的,INAV很折腾的,尤其就GPS 和罗盘,搞不好返航就飞天

5寸机,最后一次像样悬停过,但高度忽升忽降,第二天就莫名
发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寸机,最后一次像样悬停过,但高度忽升忽降,第二天就莫名
发抖了

用的啥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pid数据的变化吗?我是仔细检查过inav所有参数,pid是按照bf来的,bf很正常飞。最后一次,看起来正常 ...

刷入inav自带的5寸机参数试试呗

网友C:
照搬bf参数肯定不行,就算bf新参数用到旧固件上面也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飞控

f4vs3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入inav自带的5寸机参数试试呗

过完节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搬bf参数肯定不行,就算bf新参数用到旧固件上面也会出问题,

这个倒是有可能,我以为pid的取值范围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可能,我以为pid的取值范围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硬件配置,使用同类型、同版本的固件,可以使用一样的pid、rate等参数,不然就不能照搬参数来用,另外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最优的一套pid、rate等参数,他觉得很好的参数,给另一个人用的结果可能是难于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