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SN-N飞控GPS防干扰处理

楼主(2020-04-29):
新装的finwing信天翁采用了SNN飞控,为了简化布线没有在机翼上安装图传接收机,所以为了防干扰,只能把GPS装在了舱盖上,几乎就是在飞控的正上方,线材尽量绞在一起
第一遍户外上电测试20分钟竟然一颗星都没搜到
拔插第二遍上电17分钟才4颗,司南需要至少7颗才能解锁
十有八九GPS天线肯定有干扰,所以去厨房取了烧烤用的锡纸
将机舱内部两侧用锡纸加双面胶覆盖,GPS导线用锡纸包裹,舱盖底部也一起包上
经同一地点测试一分多钟就可以搜9颗,4分钟12颗,5分钟14颗,最后基本稳定在15颗左右

所以,采用锡纸覆盖包裹的方法是有效果的,如果更完美一点,采用单面铜箔胶或铝箔覆盖,效果会更好,线材还可以采用铜线编制套管或直接购买屏蔽线会更好。有兴趣的模友可以一试

网友A:
什么东西会干扰到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会干扰到gps

有电就有电磁波、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会干扰到gps

大疆的外壳也有屏蔽层

楼主:
GPS天线在允许情况下要尽量举高或者远离电子设备,信号线要采用屏蔽线

网友B:
我的GPS天线就贴在接收机上,接收机贴在飞控上,可以说是零距离但工作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PS天线就贴在接收机上,接收机贴在飞控上,可以说是零距离但工作的很好啊。

电磁干扰这事是一门玄学

网友:
学习了,不过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我的GPS直接双面胶粘在飞控上面,室外二十颗卫星左右。有时候就剪一片一拉罐铝皮和GPS一样大粘在GPS下面。

网友:
这干扰有点大

网友C:
LZ这是啥GPS啊  我这杂牌M8就贴F3飞控上挨着接收机,上电最多30秒就能3D定位了,另外一个也是杂牌的在自组的四轴上也就10秒左右!LZ这定位也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是啥GPS啊  我这杂牌M8就贴F3飞控上挨着接收机,上电最多30秒就能3D定位了,另外一个也是杂牌的在自组的 ...

司南自带的带罗盘的gps

网友:
好像不太正常,我有个非凡的GPS安在穿越机上,顶上还有碳板底下有接受机旁边有飞控。冷起动2分钟左右,热起动秒定位。

网友D:
我的GPS都是扔机舱内的,基本上1分钟12星。

网友E:
楼主远航用的啥遥控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司南自带的带罗盘的gps

哥们还是找找什么东西干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GPS都是扔机舱内的,基本上1分钟12星。

告诉我你的GPS型号,感觉这原配的越来越不好用,还不如定位器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远航用的啥遥控和接收?

r9slim+

网友:
司南通病搜星慢

网友F:
另外装了gps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装了gps定位器?

是的,放在机头,难不成有干扰?定位器定位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放在机头,难不成有干扰?定位器定位很快

丢了,肯定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我你的GPS型号,感觉这原配的越来越不好用,还不如定位器准确

北天BN280,飞控是ARDUPILOT

网友G:
试一试把SN的GPS放鸡头。是不是机舱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一试把SN的GPS放鸡头。是不是机舱干扰大?

机头有GPS定位器,贴锡纸没问题,地面至少15颗,上天可以23颗

网友H:
这就不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不是干扰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2020-06-05):
电源波动大也会造成GPS不稳定,搜星慢

网友(2021-10-05):
请教一下,司南的gps如何实现在手机上看飞机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