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新手飞冲浪者需不需要加飞控。

楼主(2020-04-30):
自己一个人飞,飞了有五次了,每次都是大大小小的炸,每次都总结不一样的经验教训。最后一次直接炸的惨不忍睹了,想再买个新的冲浪者。问下各位,有没有必要加一个飞控,再这么炸下去,别再把我炸退模了,谢谢各位

网友:
练模拟器

网友:
加飞控就没意思了

网友:
先练练模拟器吧,加了飞控该炸还是炸,还提高了炸鸡成本

楼主:
模拟器上也练了不少了,现实中的风速,飞机状态,场地大小影响的太多

网友:
加吧!几十块的小玩意也不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能给新手找回自信.不让新手因为炸机而退模

网友:
先确定你现在的冲浪者组装的是不是有问题吧,如果没问题,还是多练练模拟器,主要练习降落。冲浪者起飞和飞行的时候完全不用飞控吧,很好飞的,就是降落比较能飘,降落高度和距离要掌握好,这个飞机是可以关油手接的

网友:
先找组织,一个人飞迟早也是个退。
如果老是炸,看看是不是装机就有问题。
找个明白人给你看看先。
春天风大,冲浪者是不好控制。
或者你可以发一段你模拟器的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
重心一定要调对,在机翼炭杆处,然后检查安装有没有问题,部件都装对了没,装牢了没
以前买过一个简易飞控,我感觉装不装没啥区别,这玩意还是要装就装个正规的
装不装还是看个人,不用管别人说啥,自己玩高兴就行

网友:
飞固定翼不用加飞控,除非飞fpv。以前飞3d加了飞控可以一键吊机什么的,飞了很久还不会吊机,拆了摔摔就会了。

网友:
我严重怀疑你装机推力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上也练了不少了,现实中的风速,飞机状态,场地大小影响的太多

如果不是装机的问题——
模拟器练到能连续10次、20次对准跑道区域的安全降落。
实飞时候,从五边飞起。起飞前先找好地面参照物,想像一下,到哪开始转弯,高度保持多少(避开树之类的障碍物),直线时候收下油门或者压点机头,以保持适当高度为准,新手阶段很容易直线时候越飞越高(机头朝上),转弯幅度稍微大点就会失速。
头几次先飞个一圈就下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地面参照物。后边飞的时候,可以每圈都对准跑道、做个通场(一开始通场高度也别太低),这样真要降落的时候,心里就比较有数。
找地面参照物的时候,实在不行就实际走走,当散步了。

另外,新手阶段务必找没有其他人和重要设施的场地。即便看着要炸了,试着去做救机的动作。这个几秒甚至是1、2秒的反应,也是新手的宝贵财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装机的问题——
模拟器练到能连续10次、20次对准跑道区域的安全降落。
实飞时候,从五边飞起。 ...

谢谢,对我很有帮助,可能还是模拟器练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很感谢各位,平时都是一个人飞,有时也迷茫。不过看大家回贴这么热心,我也有热情继续玩下去了

网友:
怀疑你重心没调好

网友:
加了飞控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很感谢各位,平时都是一个人飞,有时也迷茫。不过看大家回贴这么热心,我也有热情继续玩下 ...

我的冲浪者加了NX3,我也是新手,感觉起飞挺稳的。炸了几次,还在练模拟器。反正飞控迟早用得着,几十块钱,也摔不坏,除非炸了后捡不回来了。

网友:
加飞控是用来fpv的,要不加了也没太大用处。

网友:
不建议装,否则永远没进步,新手多练模拟器,练到能正常起降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飞机是守护者,自带飞控,首飞是开飞控飞的,成功起降,有信心了,就开始各种浪,慢慢就从自稳转半自稳,再关飞控。飞控不是万能的,只能给足你一定的帮助,或者某些时候救机,所以,模拟器必须练,克服紧张,飞的时间多的,错舵少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