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航时穿越机的推荐

楼主(2020-04-30):
想装一套3--5寸的穿越机要求飞行时间尽可能长《温柔飞》求推荐

网友:
想要时间长,御动力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5寸小了点,七寸或者九寸会更好一些。

网友:
这个6寸,带相机飞10分钟。电机1900kv  6042桨。

网友:
我用7寸机飞远,4s2200mah能飞17~18分钟,5寸机有点小,效率不太高。太大的话就不灵话了。

网友:
狂魔穿越机 了解下。15分钟续航的三寸到20分钟续航的五寸机都有。

网友:
好像飞得时间长和机架关系不大吧,长航时穿越机是电机与桨叶的选择。

网友(2020-06-02):
好纠结  7寸对于我来说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重量轻,桨叶大,就飞得久

网友:
低KV(大桨叶)+高电压=长航时

网友A:
长续航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组18650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续航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组18650电池

18650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650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啊

索尼的C5放电能到35a,2组并联就够用了。vtc6也有30a的放电,8个电池24000mah重量368‬g不追求做动作的话能飞的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电池放电倍率不够啊

要续航还要什么动力。。。

网友:
穿越机飞久了真挺累的,我5寸挂4s2000毫安时电池能飞15分钟,速度在40km/h,很无聊。
长续航——双叶大桨,小螺距,低KV,大电池,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C5放电能到35a,2组并联就够用了。vtc6也有30a的放电,8个电池24000mah重量368‬g不追求做动 ...

这样组的24000,你是要飞1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C5放电能到35a,2组并联就够用了。vtc6也有30a的放电,8个电池24000mah重量368‬g不追求做动 ...

40A的

网友A:
飞起来没问题,不是一般的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没问题,不是一般的笨重。

我那是以前电子烟用的,哈哈,飞机太重了

网友C:
3s2p 索尼vtc6 5寸机能飞的起来不?

网友:
虽然18650都标最大电流是35a,但用大电流放电放不出太多电。它标的容量是在0.5c甚至更小的电流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2p 索尼vtc6 5寸机能飞的起来不?

绝对没问题,长续航不需要油门推满。估计很难用到50A以上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