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有没可能直接放大玩具四轴成载人四轴?

楼主(2020-04-30):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有没可能直接放大玩具四轴成载人四轴?
直接换电机成大功率的,电调换掉,电池换掉。机架换掉,桨叶换掉。
飞控板要不要改程序?或者是要调整参数?最关键是这个了。
NAZA飞控恐怕不能用大机轴。不知道APM和MWC行不行?

网友A:
又不是没有载人的,早几年就有了,貌似么有流行起来,估计还是技术不成熟。

网友:
已经有人做了,飞行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没有载人的,早几年就有了,貌似么有流行起来,估计还是技术不成熟。

我意思是自己弄一个有没成功可能?话说APM最大能支持多大的机轴?2米以上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自己弄一个有没成功可能?话说APM最大能支持多大的机轴?2米以上可以么?

投个几万块钱,随便飞,但是安全性就不好保障了,以前就有个哥们 自己做了个,然后自己拿着遥控器坐在上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个几万块钱,随便飞,但是安全性就不好保障了,以前就有个哥们 自己做了个,然后自己拿着遥控器坐在上 ...

能请教一下,APM和MWC最大能支持多大的机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APM和MWC最大能支持多大的机轴么?

mwc没用过,么有研究,apm貌似可以支持八轴以上,而且乐迪貌似有配件可以扩展,只是一般人用不到罢了。德国和国内的亿航都出过载人的,亿航的是8轴,德国的是18轴,你可以直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没用过,么有研究,apm貌似可以支持八轴以上,而且乐迪貌似有配件可以扩展,只是一般人用不到罢了。德 ...

不好意思了,我打错了,我意思是支持多大的轴距?能到2米以上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打错了,我意思是支持多大的轴距?

貌似飞控都没有对轴距做出什么限制吧,你要整个两米轴距的也没有人拦着你,就是轴距大了之后可能不太好控制罢了,毕竟多旋翼的优势就在于控制比较灵敏,如果惯量太大,控制不灵敏,容易打到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飞控都没有对轴距做出什么限制吧,你要整个两米轴距的也没有人拦着你,就是轴距大了之后可能不太好控 ...

貌似大轴距必须调整飞控的PID参数。不然就是抖动和炸鸡。

楼主:
好像NAZA飞控对轴距是有限制的。好像是650以上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大轴距必须调整飞控的PID参数。不然就是抖动和炸鸡。

pid本来就是需要自己调整的,我只是说飞控并没有限制轴距,250mm轴距和680mm轴距的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自己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本来就是需要自己调整的,我只是说飞控并没有限制轴距,250mm轴距和680mm轴距的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 ...

哦哦,谢谢指点,我手上只有一台成品的玩具四轴。所以对其他的都不太了解。
总之希望有钱了做一个载人的。先和大家讨论一下吧,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指点,我手上只有一台成品的玩具四轴。所以对其他的都不太了解。
总之希望有钱了做一个载人的 ...

注意安全

楼主:
好的,谢谢。希望大家也发言讨论下吧。

网友B:
从理论上讲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做起来最大的问题是飞行时间的问题。如果机架按20kg电机25kg飞控等电子设备5kg,人和衣服等算75kg,电池另算按35kg,这么算起飞160kg。35kg电池约有131250mah,12s。效率如果10g/w,正常飞行功率16000w电流340A左右,电池放90%,飞行时间仅仅有18分钟。另外,飞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上讲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做起来最大的问题是飞行时间的问题。如果机架按20kg电机25kg飞控等电子设备 ...

我也认为飞控是大问题。不知道调整PID能不能解决?或者用那种大型植保机的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飞控是大问题。不知道调整PID能不能解决?或者用那种大型植保机的飞控?

应该可以,那东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那东西不便宜啊

在某网上商城做了个调查,有说植保机飞控支持1.5米轴距的,有说2米的,有说2米5的,也有说3米到无限制的
我不知道哪个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网上商城做了个调查,有说植保机飞控支持1.5米轴距的,有说2米的,有说2米5的,也有说3米到无限制的
...

我觉得如果一支持2m就差不多了,轴距太大的话可能强度不够。做几轴的?我觉得不应该有太多轴,八轴共桨就差不多了,平均算下每只电机分100N左右的力,应该很轻轻就能达到。还有一个问题是打算用什么材料做机架,碳纤维还是铝合金?对了,还有分电板有个问题我只看到有最大电流120A的,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