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求推荐!!

楼主(2020-04-30):
没电包飞的不过瘾,最近想搞个电包,推荐搞个多大容量的!
主飞360.420,520飞的少,目前没有上700的打算。充电器只有个a9。如果4s电包配a9够用不???

网友A:
我用 8s 60ah电包  充6s 5200的电池能充14块  充楼主说的这些6s 2000左右的  飞1天没问题

网友B:
想用电包,无非是拿外场飞没电的时候充电用。A6、A9这样的充电器有电包也没有用,外场根本用不了,充电太慢。想在外面用电包,充电器就要换能大电流充电的。很多,306,308,X6  X8 D6 T8  T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电包,无非是拿外场飞没电的时候充电用。A6、A9这样的充电器有电包也没有用,外场根本用不了,充电太慢 ...

看来还是要升级,哈哈,我本来以为能省一省,看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8s 60ah电包  充6s 5200的电池能充14块  充楼主说的这些6s 2000左右的  飞1天没问题

问一下,用的什么充电器,这个8s60a多少钱?

网友C:
A9是不能4s供电,最大14伏。小心烧坏。

网友:
建议换充电器,电包小一点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 8s 60ah电包  充6s 5200的电池能充14块  充楼主说的这些6s 2000左右的  飞1天没问题

8s,60安这个电包好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8s,60安这个电包好多钱

看了一下,确实好贵…………

网友:
去咸鱼看看,可能会有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s,60安这个电包好多钱

是蛮贵的  我当时买的差不多1700 好象

网友E:
电包肯定越大越好啊,充6s电池那就弄个6s以上的电包就行,多大看钱包。充电器也更新一下吧,a9平衡头大电流发热大很不放心,怎么也弄个hota d6双路省事,或者308或者更高一次到位。a9充个小穿越的电池还行,电流不大。所以更新一下装备吧,自己组电池也行,32650电芯,只要能买到靠谱的,买点配件啥的自己组起来就行。

网友F:
520飞的爽 6S50AH就够
目前实惠的充电器是500W的Q8 要充分发挥充电器功率 电包最好8S 最少7S 而且必须是4.2V的 比如三元锂电池 最重要的是买锂电池不要掉坑里 TB假货太多 买 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错不了 我的6S 50AH 660 元 才6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包肯定越大越好啊,充6s电池那就弄个6s以上的电包就行,多大看钱包。充电器也更新一下吧,a9平衡头大电流 ...

那个hota d6看了下,双路充飞小飞机够用了,就是不知道飞520够用不。15a充6s5200的电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08也考虑过,不过不打算入700,所以搞个飞520够用的就行主要实力不允许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520飞的爽 6S50AH就够
目前实惠的充电器是500W的Q8 要充分发挥充电器功率 电包最好8S 最少7S 而且必须是4.2 ...

你这价格看着心动。淘宝查的8s,60ah真的太贵

网友G:
我是两个4S90A的铁锂,因为手里是6路充电器,8S充不了所以弄了两个4S的,分开充电,串着放电,而且拿的时候一手一个,比较轻松,飞小飞机了,拿一个就够了,飞大飞机了再拿两个,而且一个4S的铁锂,A6A9这样的充电器也能用。我现在飞固定翼玩车就A9配一个4S电包,飞550就一个gt1000配两个4S电包,飞700了,就两个gt1000配两个4S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520飞的爽 6S50AH就够
目前实惠的充电器是500W的Q8 要充分发挥充电器功率 电包最好8S 最少7S 而且必须是4.2 ...

是挺便宜,关键我不敢自制电包焊工不行!有没有靠谱的成品,或者定制定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两个4S90A的铁锂,因为手里是6路充电器,8S充不了所以弄了两个4S的,分开充电,串着放电,而且拿的时候 ...

4s磷酸铁锂充满近15v,会不会烧a9啊?(充电器输入写12-14)v。电包冲到14v截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是两个4S90A的铁锂,因为手里是6路充电器,8S充不了所以弄了两个4S的,分开充电,串着放电,而且拿的时候 ...

请教下,自制18650和锂铁电池推荐啥。在外充满6块6s 5300毫安的就够了,出门时会充满手里电池,够飞一天了,飞多了也怕炸鸡,精神集中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4s磷酸铁锂充满近15v,会不会烧a9啊?(充电器输入写12-14)v。电包冲到14v截止吗?

铁锂,充满3.65,放一晚上就降到3.5以下了,放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4s磷酸铁锂充满近15v,会不会烧a9啊?(充电器输入写12-14)v。电包冲到14v截止吗?

充电器标的都是安全电压,一般少一点多一点的问题不大,别太夸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自制18650和锂铁电池推荐啥。在外充满6块6s 5300毫安的就够了,出门时会充满手里电池,够飞一天 ...

18650好处是电压稳定,轻。铁锂比18650重,但安全皮实,不怕过放,不用维护。18650电压比铁锂高,4S肯定不能用A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两个4S90A的铁锂,因为手里是6路充电器,8S充不了所以弄了两个4S的,分开充电,串着放电,而且拿的时候 ...

看了一天,打算入个8s40a的铁锂,算了一下这一个应该够520一下飞机用的了。要是以后真有条件了上了700,就在配一个8s40a的并起来用。目前预算不够先入个Q8。在看看有没有成品电包卖,真心不感自组以前充电池充着火过有阴影特怕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挺便宜,关键我不敢自制电包焊工不行!有没有靠谱的成品,或者定制定制的

这个已经转镍 非常容易焊接 比焊接XT60什么的都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天,打算入个8s40a的铁锂,算了一下这一个应该够520一下飞机用的了。要是以后真有条件了上了700, ...

千万别上铁锂 太重了 淘宝上坑还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价格看着心动。淘宝查的8s,60ah真的太贵

我们这边模友全都转这家的三元锂电池了 轻 足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标的都是安全电压,一般少一点多一点的问题不大,别太夸张就行了

那就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模友全都转这家的三元锂电池了 轻 足容

这个三元锂可靠安全么,行的话我就组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三元锂可靠安全么,行的话我就组个,

我身边10个模友都在用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身边10个模友都在用 没问题的

这个可以满电存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满电存放么,

商家说可以 我是不放心 满电存几天是没事的 长了不知道 我一般充到4.1

网友I:
当一个8S60A的电包的重量和价格都超过一台1.2KW的国产变频发电机时,你们会选择那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一个8S60A的电包的重量和价格都超过一台1.2KW的国产变频发电机时,你们会选择那一个呢?

这真最好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9是不能4s供电,最大14伏。小心烧坏。

A9最多电压15.5V左右,超过不会烧,但充不了电,电压报错。接上25V不会烧!亲测

网友:
我有一个多的9s25ah电包想出了

网友:
私聊我   我出4s的  现在飞大了  用不上

网友:
我在出6S46ah三元锂电包,QQ:34963707

网友:
铁锂电池4S40AH X2,加308

网友:
两个串联27伏,单体或并联13.5伏

网友J:
闲鱼买植保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