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厘米超长滑块,求教

楼主(2020-04-30):
N年前收了几根35的方轨长800多,精度还可以,百分表打表手板零间隙,一个滑块长度大约不到24厘米,一根导轨两个滑块导致行程比较小,所以一直在吃灰,最近想用上,所以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一部分貌似没太大作用,拆掉大约能增加7厘米的行程,请教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拆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下图),圈上的东西发现没什么用,唯一的作用就是刮削板,不知道能不能拆掉,

要拆掉的部分细节图

网友A:
我也在淘宝上乱七八糟的买了好多但是没有一款像你这样,我想是不是防撞系统要不就是和间隙有关系我是小白我猜的,哈哈,等大神来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淘宝上乱七八糟的买了好多但是没有一款像你这样,我想是不是防撞系统要不就是和间隙有关系我是小白我 ...

看结构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刮削板,非要说还有其他作用的话就是增加强度了(多了一个铁片),但是也不敢贸然拆掉,怕有其他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结构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刮削板,非要说还有其他作用的话就是增加强度了(多了一个铁片),但是也不敢贸然 ...

学习了,这下又长知识了,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B:
刮屑板, 可以拆掉, 属于强化防尘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屑板, 可以拆掉, 属于强化防尘的组件。

网友C:
看起来是7毫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7毫米吧。

一个不到2厘米,四个不就是七厘米吗

网友:
导轨上的应该是清洁切屑的

网友D:
你再看看它有无磁性?如果有磁性,还有可能是用于限位给霍尔元件提供信号,如不需要可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再看看它有无磁性?如果有磁性,还有可能是用于限位给霍尔元件提供信号,如不需要可以拆掉。

这个倒没试,已经拆了,我感觉没啥影响,以后使用中在看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