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画船的问题

楼主(2020-05-01):
现在有网上那种下载的图片的线形图,怎么画船呢,用什么软件,有没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A:
有人用sw 3dsmax还有犀牛等等,有挺多软件就看你去学哪个,至于怎么画图~~首先你要学会用软件,才考虑怎么画船,我用sw,有兴趣学sw可以加我q交流,104557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sw 3dsmax还有犀牛等等,有挺多软件就看你去学哪个,至于怎么画图~~首先你要学会用软件,才考虑怎 ...

sw基本操作我都学了,就是船该怎么画现在不是太明白,但是了解一点,我加你q 交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w基本操作我都学了,就是船该怎么画现在不是太明白,但是了解一点,我加你q 交流吧

坛子里不是有3D打印&CAD软件建模分区吗?里面会有一些模友的分享。

网友:
个人感觉学习SW,要容易上手些,但是犀牛在画船壳是就比SW更方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你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