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数字图传如何接监视器

楼主(2020-05-01):
目前除了用
FPV
眼镜或带屏遥控 没有其他办法外接监视器么

网友A:
应该不能输出视频信号吧

网友B:
据我所知:没有。

网友C:
大疆pfv眼镜连带屏遥控器,带屏遥控器有hdmi输出接口。
看错了,必须带屏遥控器才能输出,昨天刚试了。

网友D:
可以用眼镜的接收改吧

网友E:
有啊,当然有,不然比赛的时候怎么转播的,只是大疆不卖罢了

网友F:
大疆怕这个东西出来,有人接肥鲨眼镜用。所以暂时保密。我猜的哈

网友G:
视频信号应该是加密传输的
他自家的遥控器知道密码所以能正常显示画面!
应该是这样